刚买HBX 1:20 大脚 有几个问题,请高手解答~~~

楼主(2006-09-23):
我有几个问题??

1、这车有倒车吗??有时能倒有时就倒不了???

2、车打开电源开关后车会乱跑,不受控制????

3、7.2v电池,和车上的插头不一样插不上怎么办????

4、遥控器顶部电源开关前面,有两个黑色的小开关,是干什么用的??

5、7.2v的电池那么大,放在车的什么地方啊????

6、请给推荐个充7.2v的充电器 谢谢

网友:
呵呵,老虎哥,莫慌。
1。肯定有倒车
2。大多数车都是这样的,打开遥控器就好了,以后先开遥控器再开车,就没这个问题了。我的是1:10大脚,好像无论先开哪个,车子也不会乱跑
3。不会插不进去吧?正反两面换来试试?
4。这是个人习惯的设置,你自己拨来试试,然后再扣油门、方向看看你就明白了。没事的。
5。车里面肯定有电池仓的
6。找SFL吧,几十块那种,充满自停,可以自动充2-6节或者5-10节

网友:
一看就知道楼主是新手,不过二楼以经说了我就不废话了。。。

网友:
不废话了。。。

网友:
油条兄最近非常活跃,鉴定完毕。

网友A:
你们都是灌水,就我认真回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们都是灌水,就我认真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