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态模型
新手请教问题哦!为什么用zip油洗线把漆也洗掉了?

楼主(2006-09-23):
各位大虾,我刚开始做了几个模型!发现到最后的工艺洗线时刷完油画颜色后用zip油洗后用布搽啊搽..............................最后发现怎么把漆也搽掉一块了 ,如果轻轻的搽的话又洗不干净,感觉特别脏,请问各位大虾该怎么半啊?谢谢了.............................................
老是到最后看见我那受伤的飞机,心疼啊............................

网友A(2006-11-09):
你涂的太多了吧, zip油本来就是稀释剂 太多了 肯定会洗掉

网友B:
你用的什么漆?是不是新的模王?我也碰到过,现在的模王大多和zip有反映

网友C(2006-12-11):
是油性还是水性漆?

网友D:
ZIPPO油好象只能和田宫的油性有反映,有水性的应该没事吧

网友E(2008-03-02):
1不要洗啦,用抛光剂直接打磨,注意力度,效果非常好.
2不要用颜料画线,用油漆调合ZIPPO油点在线上,完成后用干净的布直接搽掉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