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飞过450和36#,指教一下,谢谢.

楼主(2006-09-23):
请问450和36#的大齿盘齿数一样吗,是否可以通用.

网友A:
我沒數過.450的好像大一點.齒數應該多一點吧.

楼主:
36#的大齿齿顶直径是67MM.
不知450的是多少,有谁知道,告诉一声,谢谢!

网友B:
450的大齿盘是150牙的。
36#的大齿盘是132牙的,按照齿轮外径尺寸67mmj计算应是133牙,我懒得去数了。

网友C:
450的大齿轮直径是76MM(按150齿计算)?
60#机大齿轮是144齿..直径是73MM

楼主:
多谢...................
到底能不能通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