鸟蛋求教

楼主(2006-09-23):
请教,
发动机
的怠速油门是通过什么方式设定的?
是通过发射机上的油门微调,还是通过发射机上油门
舵机
行程来调?

网友A:
最好用微调。。
。

网友B:
发动机的主油针和副针都是原厂设定,调好油门舵机行程中位,R/L ATV量都是100%的时候,油门杆在中位/微调在中间,上下推来油门杆,刚好能最大开启节流筏和关闭节流筏。然后加油准备打火和准备其它工作,先把油门拉到最低点,然后打火,不断的推大点微调开启节流筏(油门),就基本上能调定台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