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机可以用来直驱吗?

楼主(2006-09-24):
我想直驱的动力系统,不知道电机的KV值多少的比较合适,不知道这个可不可以用来直驱三角翼或固定翼呢,请高手指示.

http://www.121mx.com/shop%5Fcn/Viewgoods.aspx?goodsid=10001615

楼主:
怎么没高手进来给小弟们指点啊,郁闷,知识要普及啊.

网友:
可以用在飞翼上直驱的

楼主:
直驱有人用KV值低的,配大桨,也有人高KV配小桨,有什么区别.
是不是低KV+大桨适用在速度较慢的飞机上,而高KV+小桨用在高速的飞机上,请老鸟来说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驱有人用KV值低的,配大桨,也有人高KV配小桨,有什么区别.
是不是低KV+大桨适用在速度较慢的飞机上,而高KV+小桨用在高速的飞机上,请老鸟来说说

我不是老鸟,不过我想情况就像楼主所说的那样:

“低KV+大桨适用在速度较慢的飞机上,而高KV+小桨用在高速的飞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