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号机,帮忙

楼主(2006-09-24):
收了个36机。可原装电池怎么也飞不起来。。。。。。。。。。。。。。着力得很呀!
今天换了11.1V2200MAH的里电,觉得可以了,可最高他就在10多公分的地方上下摇晃。。。。。。。。。。。
还有很不稳,尾舵又锁不了,006的陀螺。。。。。。。。。。。
不知道怎么办。高手给点意见

网友:
可能是螺距不对,怎么调论坛里有。华XX的东西还是要重新调整一下才能飞起来,最好升级无刷。

网友:
螺距尺有吧,必备!

网友:
调螺距吧。在没有螺距尺的情况下自己感觉下也调的好啊

网友:
调整不好的时候不要硬着干呀。

网友:
螺距小了飞不起来,大了又会打转失控。小心了。

网友:
呵呵,我也刚收了36#来学习学习

网友A:
我是新兵,请问螺距是什么,怎样调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新兵,请问螺距是什么,怎样调试?

主浆和平衡翼的夹角

我是这么理解的 ....偶也是新手 多多指教

网友:
应该是主浆和水平线的角度,当然前提是,机机也要水平呀。

网友:
看说明书啊

如果没双桨自己又不怎么会调就把控的背后8号开关打到左边,在把控正面的左边旋钮逆时针转到头,右边的顺时针转到头,用固定螺距应该可以起来。如果还不起来那你就碰到跟我先一样的问题,你照图调把。006的陀螺调节钮顺时针转到头在往回转个20~30度应该可以了。

网友:
多谢大家啊,还应该再学习,我也收了一架36#,但是没有陀螺仪,有谁出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