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我连lama都飞不好,失败...

楼主(2006-09-24):
昨天入手wwwgwwzcn兄的lama V3,兴高采烈充上电,就想飞起来。说实话,这是偶第一次接触小电直,所以买一个号称最好飞的lama练手。结果。。。lama飞起来10cm就开始顺时针画圆圈,越画越大,机身向前右方向倾斜,不停撞墙,根本停不住,更不用说悬停了
我本来想拿lama练两天,就让LP玩,我自己去玩真正的小电直。可是现在自信心受到沉重打击,我连lama都飞不好,其他就更别想了。。。
想请教玩lama的朋友,你们的lama飞得稳吗?悬停容易吗?
虽然飞行很失败,还是要表扬一下wwwgwwzcn兄,热心解答我不少问题,是个好商家!

网友A:
所以说模型不是玩具嘛! 这东西除了烧钱,还得有耐性.

网友B:
你有照说明书调整吗?lama算好飞的阿

网友C:
调整很重要,不要拿到就飞,先问下有好处的!飞飞机一定要温柔记住了哦!找没有风的天气到外面没有人的大场地试下,不要一下把油门推到底,试着来慢慢感受就基本没有什么问题了!

楼主:
多谢各位的鼓励啊!!!
回来看到你们的发言,真是让我精神一振,本来很灰心,现在好多了
最近风大,不敢出门飞,明天计划到地下停车场找个空地试试,家里地方不够大。可惜不会调整,也还不认识北京的模友,只好先泡坛子自己摸索一下。已经让wwwgwwzcn兄给我寄模拟器过来了
,我一定要坚持练下去
同时BS一下lama的说明书,完全不是讲这个型号的4合一的调节方法,驴唇不对马嘴,气死人。

网友D:
主要调旋翼,不用调4合一,新手连旋翼都不急调,先练习蛙跳,跳到手熟自然就会悬停了。

网友E:
:)
模型本来就是消遣的,何必像打网游一样。只要自己开心就可以了;
我的第一架是亚拓450,开始为了追求速度,钱烧了不少;现在心态好多,高兴的时候拿出来玩玩就好了,只要自己开心;

网友F:
lama飞起来10cm就开始顺时针画圆圈...
我开始就是这样,一飞起来就左右乱转。后来发现要飞这个直机全靠调整,曾经有飞行手册上说过,7分调整3分飞行,可见飞行前调试的重要性。下面说说这这个画圈的问题,一般来讲,飞机出厂前已经调整到最佳状态的,即直上直下,不会左右转圈,但是运输、销售过程中可能会改变,我买的LAMAV3就是这样,刚买回来,兴冲冲试飞,可是飞机左转右转,搞得自己手忙脚乱,过了好久才找到解决办法。
其实就是在LAMAV3 4合1接收 混控调整上,接收器上已经开了一个孔,孔下面是个旋钮,可以用一把小螺丝刀旋转。
从飞机后面向前看,如果头顺时针转动,就逆时针转动这个旋钮,如果头逆时针转动,就顺时针调整。调整幅度不可过大,调整时一定要断电。

网友G:
飞机左右画圈可能是双桨问题,建议楼主检查一下,特别是上旋翼和平衡锤之间是否平行,我的LAMA开始时也是这样,调好后在30平方的屋内乱飞也没问题

网友H:
看这样子好像是没有调整好。

网友:
很多新手都是这样同一句话的。不要气妥。

网友I:
没飞过,不知道

网友J:
主轴的虚位大之所治,调整一下就可以了,我觉得练LAMA好过练模拟器.

楼主:
多谢大家的帮助和鼓励呀!!!
有了组织就是好,呵呵,要是只有我一个人,估计已经放弃了。。。
多谢大家!昨晚练得手忙脚乱,都没时间上网。今天一看后悔没有早点回来看看,这么多模友在帮忙。我都记下了:练蛙跳,调4合一旋钮,调双桨,今晚就试试,争取飞两个电池。不过“主轴虚位”头一次听说,我太菜了,麻烦gz-liang 兄帮忙讲讲怎么调整啊?
再次多谢大家!!!

楼主:
连续两个晚上在家调试lama
调整4合一旋钮效果明显,现在自转的情况有很大缓解,还在摸索中。。。
下面的大桨有双桨,按照坛子里的说明调了调,好像没有效果,不知道是不是塑料桨的缘故
昨晚竟然成功升空,用遥控器手忙脚乱一通控制竟然也摇摇晃晃停了几秒钟
今晚继续调试。国王模型吴兄的模拟器功不可没啊!

网友K:
其实LAMA对于新手来说已经算是很好飞的啦,..不过对于从来没有接触过飞机的人来说,是需要些时间才可以学会的,我自己在不是很充足的时间下大概每天玩一节电池的样子慢慢摸索了差不多一个星期才可以在厅里慢慢的飞下LAMA,.还有就是新手的机往往都没调好,所以更加增加了难度...要慢慢来不急,广告把LAMA说的太美了,什么新手上手能飞.纯属扯蛋~~~~我亲自指导过三个从没接触飞机的新同志来飞LAMA没有哪一次是一次就学会的..总之要慢慢来,找到感觉的那一瞬间通了就是通了,自然的就会飞了....

楼主:
是啊,迷上了直升机才发现原来很难控制
本来以为飞起来它自己就会停在那里,我想前后左右都随便,呵呵
我现在仍然在调试中,双桨的问题好了一点,基本每次飞都要调。调过4合一之后,转圈的问题好很多了,不过这个要和双桨结合起来调整,所以也是一直在摸索。
我现在仍然不敢在家里飞,都是到大厅之类的地方。lama都要学这么久,不知道将来上了真正的电直要学到什么时候

网友L:
少爷,慢慢来,一碟酱油够不够?

楼主:
呵呵,老吴又来捣乱
你上次说打算卖黑鹰的事进展如何了?

网友M:
我也是啊,小心多练才是王道啊.现在可以在1平米大小的地方飞起来再悬停了, (家里小啊)
下一步是练什么呢?

网友:
我第一次飞lama时, 一推油门机机就上房顶了....找了半天才找到. 现在已经可以在家里对头悬停了....新手慢慢来. 摔机是不可少的.

网友:
要有耐心。

网友N:
我也刚买LAMA V3,楼主的模拟器给我一个里练练好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上次说打算卖黑鹰的事进展如何了?

近期到货

网友:
引用 网友N:
我也刚买LAMA V3,楼主的模拟器给我一个里练练好吗?

如果你已经买过了,那就不好搞了,因为你的模拟器接口都没有,楼主是买去的时候卖家帮改好接口的

网友:
漫漫来吗,:要有耐心。

网友:
回复 网友O:

我也有一个,觉得一般,不过在宽两米的走廊飞没问题,但悬停老是稳不住

网友:
调整最重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