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舵机

楼主(2006-09-24):
打算做个电磁舵机,自己做个小飞机,现在不知道哪里找磁铁,哪位做过的高人指导一下,用什么磁铁?哪里找?

网友:
楼上的如果找到合适的磁铁了, 一定告诉我喔.

用掌上小车的磁铁感觉特别合适, 可我总不能为了一个开关电磁舵, 去买个遥控小车吧.

楼主:
磁铁找到了,我正好有个坏的2408-21,把里面的强磁铁都拆出来了

网友:
楼主能送我两块2408电机上的磁铁吗?我的电机就少了两块.

////////////////////

网友:
引用 楼主:
磁铁找到了,我正好有个坏的2408-21,把里面的强磁铁都拆出来了

什么形状? 上个图看看.

最好确定一下, N/S 极分别是哪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