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练习机用哪个发动机好?

楼主(2006-09-24):
准备买个40练习机,我也是刚刚玩模型的,
考虑了几款发动机,哪个更适合我呢?
OS46LA, 三叶46,三叶61 4冲发动机,
顺便说说好处。谢谢~

网友:
三叶46或GMS47就行了,os46较重,新手用四冲较难调,重量也更大万一有失误,损失也更大。

网友A:
三叶52比较好,至于怎么好,自己去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叶52比较好,至于怎么好,自己去想吧

说说嘛!......

网友:
三叶46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叶52比较好,至于怎么好,自己去想吧

用大马力的?

网友B:
三叶52的马力大!,但重量比46的还要轻(都不算排气管,52的排气管要略长点重几克),40的46的和52的机体曲轴连杆都一样只是缸桶薄些和活塞的直径略大,所40的最重,46在中,52的最轻!!!
三叶四冲的61,65,80的也是同理。

网友:
练习机用三叶46即可,52级马力有些大!

网友C:
俺的40级就是装的52A

 那叫一个爽呀,一半油门都直爬~~机翼没加强,从来就没敢全油门飞过~导弹呀,眨个眼的功夫就从西边到东边啦

网友:
ASP46足够用,练习机够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叶52的马力大!,但重量比46的还要轻(都不算排气管,52的排气管要略长点重几克),40的46的和52的机体曲轴连杆都一样只是缸桶薄些和活塞的直径略大,所40的最重,46在中,52的最轻!!!
三叶四冲的61,65,80 ...

一些人只会说46够用,这是典型的脑袋摆看的

除一样重外,打个比方,同样重的两架飞机装46和52,同种飞行动作的时候蚝油量是一样的,因为同等拉力下,46需要高一些的转速,而52的转速比46要低,这样无论是轴承寿命还是缸套磨损,52都要比46小,另外发动机拉力大的好处我就不提了

而52的价格和46的差别只有20块,我们一帮人用52飞3D机,很少出现所谓的三叶轴承不行的现象,我师傅飞也要200个起落换轴承,再飞100个起落才扔掉

所以跟我一起的朋友,我都建议使用52而不是46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叫一个爽呀,一半油门都直爬~~机翼没加强,从来就没敢全油门飞过~导弹呀,眨个眼的功夫就从西边到东边啦 [/qu

太夸张了吧,52只比46功率大10%。如果有这么明显,那40级飞机装三叶40可能飞不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