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普通CCPM与直推CCPM的区别?

楼主(2006-09-25):
搜索了下论坛 只找到一些改直推的帖子 上的图片都是已经改好了的 没个对比的图片的 新手看不出区别啊  哭

哪位大大知道呢? 帮忙解答下 最好来个图文解说 拜谢~```

改了是不是有好处呢? 大家好象都在改 本来想买XL 以后可以慢慢攒米升级金属件~`可是大家说SE是直推 结构都和XL有区别....那就不光是升级金属件那么简单了?!

网友:
xl是可是升级金属件的,SE主要就是机身陀机的安装位置和XL的不同,XL的陀机是通过二节连杆连接到十字盘的,SE的是陀机连杆直接连接十字盘的,好处应该是虚位减少了吧,没有太多的连接件,力量一次到位。

网友: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呀,

楼主:
呵呵 谢谢喔  不过他们说直推 万一摔了 舵机容易扫齿

网友:
有得也有失呀,没有十全十美的。哈哈!!!

网友:
紧急求助!!!!!

X400电直用冰峰雷电TH450无刷电机,好盈25A电调、帝能2250MAH15C锂电,将电池与电调接通后电调检测音乐响完后(一切正常),在几秒钟时间里遥控器不做任何操作电调开始慢慢发热,这正常吗?还有今天试飞时,从接通电源起飞到可能是电调因高温保护断电落地不足3分钟的时间里,用手摸电调烫的不敢摸而且外面的热缩膜因高温散发一股胶臭味,电机用手一摸手上烫了个泡,从电机散热孔看里面的铜线圈因高温每相邻的两组线圈上的绝缘漆溶化后也粘到了一起,请各位帮忙找找原因.

注:等电机电池电调冷却后再通电测试,推一次油门杆电机吱吱的就轻轻的动一下,好像有东西卡住的感觉,这个电机是不是已经烧坏了?悲痛之中......请名位模友帮助查找原因,谢谢!!!!

网友:
sorry,发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