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普通CCPM与直推CCPM的区别?

楼主(2006-09-25):
搜索了下论坛 只找到一些改直推的帖子 上的图片都是已经改好了的 没个对比的图片的 新手看不出区别啊  哭

哪位大大知道呢? 帮忙解答下 最好来个图文解说 拜谢~```

改了是不是有好处呢? 大家好象都在改 本来想买XL 以后可以慢慢攒米升级金属件~`可是大家说SE是直推 结构都和XL有区别....那就不光是升级金属件那么简单了?!愁啊

网友:
ALIGN 450XL HDE中文说明书JPG文件(3.65M)    http://www.shhfmodel.com/tech/450xl_2.rar

ALIGN 450XL CDE中文说明书JPG文件(3.61M)    http://www.shhfmodel.com/tech/450xlccpm_2.rar

在不清楚到 官网上去看把   http://www.align.com.tw/html/ch/al200/assembly.html

楼主:
谢谢楼上的大大 可是我想知道的 是ccpm和se的区别啊.... HDE和CDE的区别俺还是知道一点点滴~``

楼主:
顶上去求个答案

网友:
SE是直接推動十字盤的控制方式,XL是通過搖臂間接控制,兩者相比,前者結構簡單,重量輕,但容易摔壞舵機,後者則相反。
XL要改成SE要換很多東西。機身是一定要換的。

楼主:
喔喔 谢谢版大的回答喔  看来还是XL先...没米的人 摔不起舵机啊 3D还早 不求轻量化了:loveliness: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真的想 学好   建议 直接买 se+65mg舵机3个 + 9650  + 401   遥控看自己的经济 购买

学悬停 很快的 等学好悬停 就会考虑升级你的飞机了 等那以后 你会觉得 我为什么要在 xl上浪费钱

想少摔机 模拟 ...

是啊 我在二手上看到很多人在卖XL换SE 要不我就收二手XL练练手先?

还是说.....买个新黑鹰? 哪个合算呢 呵呵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大大 可是我想知道的 是ccpm和se的区别啊.... HDE和CDE的区别俺还是知道一点点滴~``

ccpm  是说 十字盘的连接结构 (呵呵我是这么理解的 有不对的话各位大虾在请指点)

450se   CDE 是 450的一个机型    是直推十字盘的的结构

450XL CDE 也是 ccpm     只不过    舵机不是直接连接 十字盘的

450XL HDE    传统控制连接的一种机型

se  和 ccpm 没办法 比 区别 你用 动词 和名词 比 什么  牛头不对马嘴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 我在二手上看到很多人在卖XL换SE 要不我就收二手XL练练手先?

还是说.....买个新黑鹰? 哪个合算呢 呵呵

呵呵我看 你还是先买个lama玩把  才 500-600

就是2手的 xl 全部搞到好飞  起码也要用掉你 2000多

楼主:
谢谢喔 长见识了

2000就是预算啊 准备超几百的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ccpm  是说 十字盘的连接结构 (呵呵我是这么理解的 有不对的话各位大虾在请指点)

450se   CDE 是 450的一个机型    是直推十字盘的的结构

450XL CDE 也是 ccpm     只不过    舵机不是直接连 ...

其实我想问的就是 CDE的ccpm和 SE的ccpm 区别啦 ~`  偷懒少打几个字 派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