染色/电镀/发蓝

楼主(2006-09-25):
http://ahuaxue.com/Article_Show.asp?ArticleID=858
http://ahuaxue.com/Article_Show.asp?ArticleID=849
http://ahuaxue.com/Article_Show.asp?ArticleID=922
感觉很容易懂。。

网友A:
内容很好,材料难搞!

网友B:
配方很好,就是在家里搞太毒了

网友C:
化学课演示

网友D:
果然是好贴!顶起

网友E:
 :loveliness: :loveliness: :loveliness: :loveliness: :loveliness: :loveliness:

网友F(2006-12-29):
这样的网页还搞那么多保护措施,既不能复制也不能另存。

网友G(2007-03-20):
你只要先在该网页的左上角单击“文件”,选下拉菜单中的“另存为”,出现一个“保存网页”的对话框,接着在该对话框“保存在”一栏中选择你要保存的盘符或文件夹即具体保存地址,然后在“保存类型”一栏中选择第四个选项“文本文件(*.txt)”,最后点击“保存”,这样受保护网页的文字材料就全部存储在你的电脑里了。

网友H:
 先收藏,已备将来

网友I:
  好资料,收藏,有没有镀银的资料?

网友J:
好,我再试一试,

网友K(2007-09-26):
这么好的贴咋看不了了呢?谁有保存的帮忙给贴出来呗!急用!先谢谢了!!

网友L:
太好了!!建议版主制顶!!

网友:
看着不错哦,帮你顶

网友:
收藏!要求加精!

网友:
铝的染色

【原理】经过染色处理的铝制品,颜色鲜艳、美观,抗腐蚀性强,它的耐磨性和绝缘性都高于一般的铝制品。铝根据阳极氧化法原理染色。以硫酸为电解液,铝制品作阳极,经过一段时间的通电,铝的表面就会被氧化。阳极氧化的实质是水的放电,生成的初生态氧对铝电极发生氧化,反应式可以简单表示如下。

H2O=[O]+2H++2e

2Al+3[O]=Al2O3

形成的氧化膜厚度可达几十到近百微米,孔隙率是10~15%。这样新生成的多孔氧化膜,有强烈的吸附能力,能吸附各种色素,因此能染制成各种颜色的铝制品。

多孔氧化膜的保护性不强,只有经过封闭处理,才能提高氧化膜的抗蚀能力和绝缘性,还能起保护颜色的作用。氧化膜的孔隙可借沸水或水蒸气的作用来封闭,使电解时生成的氧化铝转化成水合氧化铝(Al2O3·H2O或Al2O3·3H2O)。水合氧化铝呈透明状,当氧化铝水化成一水合物后,体积增大33%,水化成三水合物时,体积几乎增加100%。这是铝的氧化膜水化后能封闭孔隙的原因。

【操作】

(1)除去铝制品表面的油污把铝制品浸入60~70℃含碳酸钠30~40g/L和磷酸三钠50~60g/L的溶液中,不断翻动,直到油污被除尽。新的铝制品只要浸2~3分钟。处理后分别用热水和冷水清洗。

(2)碱液浸蚀把去油污后的铝制品浸入60~70℃含氢氧化钠60~80g/L的溶液中,这时铝的表面有大量气泡生成。浸蚀时间不应超过半分钟,随即分别用热水和冷水清洗。浸蚀后,铝制品表面洁净光亮,适宜做阳极氧化处理。

(3)阳极氧化用180~200g/L的硫酸作电解液,以铝板或石墨作阴极,铝制品作阳极,接上13~24V的电源。开始时,阳极电流密度应控制在0.5A/dm2左右,1分钟后把电流密度加大到0.8~1.5A/dm2。电解温度保持在13~26℃范围内,经30~40分钟氧化完成。

(4)染色氧化后的铝制品,用冷的(不能用热的)蒸馏水仔细清洗,再用1%的氨水(用蒸馏水配制)浸几秒钟,中和可能残留在孔隙中的酸液。然后立即浸入事先准备好的染色溶液中染色。染料可选用专门染丝、毛织物的一些有机染料,也可选用无机颜料。有机染料配成染色液的浓度、温度、酸度(pH值)和染色时间可参阅下表。染色液的pH值可以用氨水或醋酸调节。染色的深浅可以通过染色时间的长短来控制。有机染料染色液的配制方法是:先将染料用少量蒸馏水调成糊状,然后加适量水,煮沸15~20分钟。滤去不溶物,倒入染色容器中,用蒸馏水稀释到所需要的浓度,再按规定调节好pH值就能使用。无机颜料一般分甲液和乙液两种浸液,通常先投入甲液浸5~10分钟,再投入乙液浸5~10分钟。几种无机颜料的浓度配比可参阅下页上的表。

(5)封闭从染料液中取出铝制品,用蒸馏水洗去表面的染色液。如果用的是有机染料,放入煮沸的蒸馏水中在95℃以上的温度下保持20分钟,就能完成封闭处理。如果用无机颜料,只要在60~80℃温度下烘干。

【说明】

(1)阳极氧化的温度不能过高,过高对形成氧化膜不利。阳极氧化反应是放热的,在氧化时溶液的温度会不断升高。为了不使温度升高过快,电解液可适当多配一些。如果氧化件面积是1dm2,电解液的体积不应小于3L。

(2)电解液中不能含有铅、铜等杂质离子,否则会影响铝表面的光泽。

(3)阳极氧化的电源也可以用交流电,用交流电得到的氧化膜,硬度和耐磨性虽然差一些,但是膜的透明度比较好,可以获得满意的光泽。

(4)原料和染料都要选用纯度高的产品。有些产品中含有元明粉、糊精等,用来染色效果不好。

(5)氧化后不能用热水清洗,原因是为了防止孔隙封闭,影响染色效果。清洗和染色要用蒸馏水,不能用普通水,以免普通水里的钙、镁离子进入空隙,影响染色封闭质量。

(6)如果染色不匀想要除去,可以用1%的次氯酸钠溶液为清洗液除色。

(7)用上述原理还可进行多色染色。例如铝件要染黄、红两种颜色,先按上述步骤染上黄色,再用毛笔蘸清漆或火棉胶液薄薄地涂刷在要保留黄色的地方。待漆膜干后,把铝件浸入稀铬酸溶液里,褪去未涂刷清漆部分的黄色。取出后用蒸馏水洗净,再重新染红色。如果要染第三、四色,仍照上法操作。几种颜色都染好了,用溶剂除去漆膜后再一起作封闭处理。

(8)本实验在去油污以后的各步操作中,手指和脏物不能接触氧化件,以保证制品质量。

网友:
在铁片上电镀锌

【原理】电解质溶液中的金属离子,在直流电作用下在阴极上还原并沉积为金属的过程,叫做电镀。电镀层的质量决定于电镀时结晶核心的形成速度和晶核的成长速度。如果晶核形成快(结晶中心多),成长慢,镀层的结晶细而致密,防护效果和外观都比较好。电镀液的阴极极化作用越大,晶核形成的相对速度也就越大,得到的镀层就越细密光亮。

氨三乙酸-氯化铵镀锌液,以氯化锌为主盐,加入氨三乙酸和氯化铵等络合剂,能有效地提高极化作用。聚乙二醇和硫脲能提高镀层的光泽程度。洗洁精能使镀件表面的氢气泡更快脱离,防止镀层出现针孔、麻点或条痕等弊病。

【准备】

(l)自制演示电镀槽。槽的大小可以自行考虑,但要尽可能做成偏薄状,这样演示时清晰度较高,而且需要的电镀液较少,材料可选用有机玻璃板。

(2)剪取面积相同的长方形铜片、锌片各一块。两块金属片的上端都弯成一个钩,以便吊挂在电镀槽上端,或一起固定在一根塑料棒上(棒可搁在电镀槽口上),并各引出一根导线。把两块金属片放在电镀槽内。装置参见左图。

(3)配制电镀液。镀锌电镀液组份的配比见下表。

(续表)

以上配方三所需的试剂,种类最少,而且一般中学化学实验室都有,配制比较方便,但电镀质量较差,宜用于课外活动实验。镀液的配制步骤分以下四步。

(l)用大约镀液总体积2/3的热水(约60℃)溶解氯化铵。

(2)把氯化锌用少量水溶解后加入上述溶液中。

(3)把醋酸钠用少量热水溶解,加入上述溶液中,然后加水到规定的体积。测定pH值是否在所要求的范围内,如果不是,用氢氧化钠溶液或盐酸调节。过滤后就能用于试镀。

(4)演示前,先在上述电镀槽内加入4/5容积的电镀液。再将铜片、锌片用细砂纸较彻底地磨光,除去表面的污垢和氧化层,必要时经碱洗、酸洗,再用水冲洗干净,立即浸入电镀液内。

【操作】

(l)电镀演示时,把铜片上的导线接电源负极(电镀时铜片是阴极)、锌片上的导线接电源正极(电镀时锌片是阳极)。打开电源开关,把电压调到2V左右,十几秒钟内,铜片被银白色的锌复盖。电镀时如果有较多气泡,必须调低电压,否则镀层较暗、较灰。

(2)取出电极清洗干净,把镀液装瓶保存,清洗电镀槽,以备再用。

【说明】

(1)镀件的前处理  待镀件最好选用无锈、新的铁制件(如橱门铰链、螺丝、螺丝帽等),在适当部位系上一根导电铜丝,然后进行表面去油。

把镀件放在80~100℃、含有5%氢氧化钠和5%碳酸钠溶液中,反复搅动,直到油污被除尽,表面能被水浸润。用水洗去碱液。经过上述处理后,零件上如果还有锈斑,应放到1∶2的盐酸中除锈,最后经过清洗,才能放入电镀槽中。

(2)电镀  在电镀槽中,取两块锌片作阳极,接上电源正极后分别挂在镀件两侧,尽可能跟镀件的距离大一些,镀件接电源负极。接通电源后,调节电流到计算值(可按镀件表面积每平方分米1.2安培计算)。这时镀件表面有锌沉积出来,还有少量细微的气泡生成,并迅速从表面脱离,说明电镀正常。半小时后,镀层达到一定的厚度,可把镀件取出清洗。接着进行钝化处理。

(3)钝化处理  锌镀层的钝化方法很多,其中铬酸的钝化方法用得比较普遍。通过铬酸钝化液处理,锌镀层表面生成一层化学稳定性较高的薄膜,提高了抗蚀能力,并使表面光亮美观。下面介绍低浓度铬酸彩色钝化方法。

①配制钝化液称取110g铬酐(CrO3),溶于500mL水里,用玻棒搅拌。再加入10mL左右的浓硫酸和约15mL的浓硝酸,充分搅拌均匀。

②钝化操作步骤 把电镀、清洗过的镀件浸入3%的硝酸中约1~2秒,这叫做出光。经过出光,镀层很光亮。出光后立即用水清洗,然后浸入配好的钝化液中,搅动3~7秒钟,取出后在空气中停留10~15秒钟。最后用冷水、热水洗,再在60℃下烘干。这时镀层不仅光亮,而且带有红绿彩色条纹,十分美丽。

电镀的质量还跟电镀时阴极的电流密度有关,电流密度过大(超过上限),镀件表面气泡增多,镀层发暗,表面粗糙。电流密度过小,镀层沉积慢,电镀时间长。因此,电镀时电路中一定要串连一个电流表(有电流表的电源可省略)。如果电源的输出电压是固定的,那么电路中还要串联一个变阻器,以控制通过的电流。

网友:
发蓝处理

用品:烧杯、铁片(铁钉或缝衣针)。

氢氧化钠、亚硝酸钠、硝酸钠、盐酸、肥皂、锭子油、铁粉、硫酸铜。

原理:钢铁制品容易发生锈蚀。发蓝是用化学方法,把钢铁制品放在热的氧化性溶液中煮沸一定时间,使钢铁制品表面形成一层致密的、由磁性氧化铁组成的黑色和蓝黑色的氧化膜,这层氧化膜具有较强的抗腐蚀能力。有关化学方程式表示如下:

操作:

1.配制发蓝溶液先把30克氢氧化钠溶于30毫升水的烧杯中,再慢慢地加入9克亚硝酸钠和5克硝酸钠,使之溶解,再加水到50毫升。然后再入一些纯净的铁粉,并加热至沸,这时温度约可达到138~150℃。

2.钢铁制品表面的预处理把几枚缝衣针(或铁钉、铁片)表面上的油污、锈斑处理干净。一般用10%的碱液在80℃浸10分钟取出,用清水洗涤即可除油,然后再用盐酸除锈。

3.发蓝把缝衣针(或铁钉、铁片)浸入煮沸的发蓝液中约半小时取出后,在表面上即有一层蓝黑色的氧化膜。

4.后处理把经过发蓝处理的缝衣针(或铁钉、铁片),浸入冷水中漂洗,再浸入热水中漂洗,以洗去表面沾有的发蓝液。取出后,浸入3~5%的热肥皂水中(80~90℃)5分钟左右,然后再用冷水和热水分别冲洗一次,最后浸在105~110℃的锭子油处理5~10分钟,取出后放置10分钟,使沾着的油液流净后再擦干表面即可。

经这样处理的钢铁制品表面呈蓝黑色而且均匀致密。

注意事项:

1.在发蓝处理前,钢铁制品的表面一定要洗净。

2.如要检验发蓝是否有防护作用,可把经发蓝处理过的制品浸入2%硫酸铜溶液中,在室温下浸半分钟后取出,观察表面是否有红色的铜析出,如没有铜析出,则发蓝有效。

网友:
好贴!有没有电镀金刚石砂轮磨头类的资料啊?是市场上买的给玻璃打孔的那种,有的话麻烦给个连接,谢谢了

网友:
好贴 . 铝的染色有人做过吗 , 有图片上一些看看就更好

网友:
我下载了网页(包括图片)可惜不能发帖,不然就可以打包上传了

网友:
不知道回复多少帖才能发帖

网友:
又不太喜欢灌水

网友(2008-08-21):
这种帖子怎么能沉呢?顶一下。各位别怪我挖坟,要知道我挖出来的可是宝贝。

网友:
怎么老的贴子了,不知道有多少人试过了?

网友:
好贴啊!正需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