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高尾、V尾怎么控制

楼主(2006-09-25):
新手求教,高尾、V尾怎样与
舵机
连接控制

网友A:
问:V尾怎样与舵机连接控制
一种是和火鸟400和风神滑翔机一样的链接方法,用橡皮筋(起向下拉)、鱼线(V尾上舵角和舵机链接)、塑料软管(固定鱼线和舵机)、V尾混控器
另外一种,在V尾上安装两个小舵机(5克),用细钢丝把舵机和V尾上舵机链接起来,舵机通过比较长的连线,与机身里的混控器链接。这个方法的优点是可靠性好,缺点是容易造成头部轻,尾部重,看你能不能通过电池的位置调解好,否则这个方法就不能用啦。

网友A:
问:高尾(T尾)怎样与舵机连接控制?
答:可以仿照华迈小凤凰和微风滑翔机的做法,比较复杂。
让一根很长的细钢丝,传过一个同样长的硬塑料套管,与T尾连接,在T尾底部和机身,各有一个固定环孔,硬塑料套管从这个环孔里穿过。
硬塑料套管和固定环的作用是防止钢丝拉动时产生”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