硝基甲WAN的替代品

楼主(2006-09-25):
我自己配过燃料是3:1的,都是在化工商店买的分析纯,但是着车困难,试着往燃油里喷了大约10ML车用启动液,打火非常容易,一瓶启动液才10元钱。农机商店就有卖的。

网友A:
3:1的燃料蓖麻油太多,混合气中有效燃料少,不容易启动,且发挥的功率低。加入硝基燃料提高爆发力,提高发动机转速功率和稳定性。启动液不能替代。

网友:
也是个办法...可以继续研究下

网友:
启动液的主要成分就是乙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1的燃料蓖麻油太多,混合气中有效燃料少,不容易启动,且发挥的功率低。加入硝基燃料提高爆发力,提高发动机转速功率和稳定性。启动液不能替代。

这位兄弟不对劲吧?3:1就是33。333%的硝基含量了,一般的油,30%也就最高了,你还嫌蓖麻油多,难道要2:1?

你自己用吧,保证你发动机很快完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位兄弟不对劲吧?3:1就是33。333%的硝基含量了,一般的油,30%也就最高了,你还嫌蓖麻油多,难道要2:1?

你自己用吧,保证你发动机很快完蛋

晕,这位兄弟的理解有点问题吧.

网友:
启动液的主要成份是乙醚。不宜经常使用,特别是用电热塞的,启动液点火角度提前容易产生爆燃爆振,对发动机的损害较大,经常使用会缩短发动机的使用寿命。

网友(2007-08-30):
引用 网友B:

这位兄弟不对劲吧?3:1就是33。333%的硝基含量了,一般的油,30%也就最高了,你还嫌蓖麻油多,难道要2:1?

你自己用吧,保证你发动机很快完蛋

3:1是指,甲醇和蓖麻油的混合比吧~

网友(2013-01-18):
这年头硝基甲烷难买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