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架飞翼失败了,请教原因

楼主(2006-09-25):
第1架飞翼飞得很好,又做了第2架,手掷滑翔就不过关,不开动力,怎么扔都不行,一开始是头重,栽头,拉杆到底都没用;
电池
后移,然后好不容易能滑翔了,结果严重右翻,把副翼打到左顶都没用,都是手掷……没失速的情况下右螺旋坠地。
以上说的都是没开动力。
最后终于开足了油门摇摇晃晃飞了一小段,大约10米,还是向右转圈着坠地,感觉一点升力都没有,郁闷啊。

网友A:
检查左右翼型、面积,重量。。。是否均对称。。。

网友B:
要看过现场才知道是怎么死的
有几个问题...1还是重心,,2机翼扭..3副翼角度..4推力线........

楼主:
至今郁闷中,推力线肯定没责任,是无动力滑翔;副翼角度没责任,滑翔时打副翼没什么反应;机翼扭指什么?另外,重心不会那么敏感吧?要精确到mm?我反复调了,就是滑翔右倾,左满舵无效!左满舵时,左副翼基本上扬45度,右副翼下沉30度左右,这样都不能纠正右倾

网友A:
机翼扭指什么?
是指,,机翼的水平切面...左右面积不对称..或者说..两边机翼的迎风角度不同....

网友C:
舵效不足应加大舵片面积而不是加大偏转角度.增强横向操控性要求副翼根窄梢宽,要增强横向安定性和俯仰操控性则要求舵面根宽梢窄.
飞翼的舵面偏转15度以上,基上就不是起舵的作用而是减速板的作用.
如果是翼展小后掠角大的飞翼,失速速度高稳定性差,打开"减速板"后很容易就失速螺旋坠地.

楼主:
又学到不少知识,谢谢各位。
DIY的好处就是能学东西,现在完工了第3架飞翼空机,1米翼展,舵面宽4cm。

网友D:
我一次做飞翼时也出过这样的问题,主要是出手时初速度太低了,你先助跑再扔

楼主:
看第三架飞翼的了!

网友B:
又见减速板

网友E:
楼上的请说一下你说的减速板指的是什么啊? 还有我做的飞翼开混控后舵面活动非常小,大概只有没开混控时的一半角度,这样是正常的吗?

网友F:
回复 网友G:
混控用了,舵角会小一半,舵量不够的话可以通过调节摇臂长短

楼主:
朋友拿去试飞了,据说滑翔还不错,但是一开动力就飞得七荤八素的,最后炸了
看来翼型差不多了,推力线还要研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