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机雕的第一件完整作品-母牛

楼主(2006-09-25):
此件作品雕完后未做任何处理,所见即机机实际雕刻效果!

看看牛耳朵非常薄啊,说明机子精度还过的去,没把这么薄的木材刻坏掉,只要看看整图就知道它有多薄多尖

第一件失败之作,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这种情况,当MACH运行为一段时间后,一点程序任何地方,座标点就自动跑掉了较图片上面斜切的包括

真个浮雕大小为10CMX10CMX1.2CM用时4小时12分钟,螺旋刀路如果用平行刀路的话时间还能缩短,第一次刻没敢把下刀量设的太大,如果设的大点也能缩短很多时间
R1.5的球头铣刀雕刻,ART7.0做的刀路,

网友:
你的发图方法有问题!

网友:
JJ花了多少成本啊?

网友:
可以多做浮雕作品了

网友:
能问楼主几个问题吗?
1、步进电机是多大的
2、同步带是什么型号的
3、雕刻的时候电磨的噪音大不大
谢谢!

楼主:
回楼上的,步进电机用的是三洋的57系列的长75mm电流3.7A同步带用的是5m系列的,雕刻的时候电磨声音响的要命,不过为了省钱也只能将就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