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装出击 [升级无刷成功]

楼主(2006-09-25):
37号升级西尔无刷+好盈25A+3E 2200ma电池后果然厉害,由原来有刷飞3分钟,到现在的12分钟,提速明显,高度完全不是问题,飞完后温度摸上去温温的,COOL!

可惜没人帮录象,先上图。

网友:
我也升了37号西尔无刷460FX+好盈30A,但飞两分钟就烫手,什么原因?楼主有QQ否交流一下

网友:
你的 460FX在哪里购买的,

网友A:
网上国王模型买的,还想问一下,我的37号机现在尾桨基本不起作用,推了油门整个机子不是高速左转就是右旋转,但看了尾桨也没觉得有什么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上国王模型买的,还想问一下,我的37号机现在尾桨基本不起作用,推了油门整个机子不是高速左转就是右旋转,但看了尾桨也没觉得有什么问题啊

   陀螺仪摔坏勒???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国王模型买的,还想问一下,我的37号机现在尾桨基本不起作用,推了油门整个机子不是高速左转就是右旋转,但看了尾桨也没觉得有什么问题啊

你的混控关了没有,没关就是这样的。

网友A:
但我把陀螺仪上的自动锁尾开关关闭后手动控制,油门一推机机还是高速左转和右转. 还把变桨距尾翼夹片上的联接头拉断两个(后来换了一个也拉断了).另外,开着锁尾的情况下手拿机机左右晃尾舵机有自动调整,所以陀螺仪应该没有问题吧,请各位帮我诊断下,不甚感激.另外我的QQ号是:31864677

楼主:
开锁尾,把混控调到0,看看问题能解决吗。

网友:
飞机果然不错呀,很漂亮哦。

网友:
我也有这个动力组合,不过我飞36#。

网友:
昨晚刚升级到无刷动力
我是原装控,华科尔的380L无刷电机和30A电调, ,等烧了再买新的……电机真重,90多克,整机那个沉啊,13T齿轮+315桨……旋翼呼啸起来感觉声音很赞的。两把刀在空中旋转……而且桨还是红色的
第一次听的时候,激动死 热血沸腾

网友:
红的是什么桨? 我木桨飞不起来

网友:
木浆,飞不起来是你的问题,双桨?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锁尾,把混控调到0,看看问题能解决吗。

不行啊,还是打转

网友A:
怎么办呀?该试的都试过了,这该死的机机一加油还是拼命的打转

网友:
控制方面没问题的话,还打转,就是螺距太大了,实际上在油门的整个行程中,螺旋桨只是轻微的转动而已(毕竟最大就10度左右),不会是很大的转动,如果你看见桨一下子转了很多,就肯定不对了……降低螺距……

网友:
怎么降低螺距????

网友:
最好还是要用西尔的风扇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办呀?该试的都试过了,这该死的机机一加油还是拼命的打转

有没有试过陀螺上和遥控的上的尾舵正反开关啊??是否是打右舵就高速右转?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我把陀螺仪上的自动锁尾开关关闭后手动控制,油门一推机机还是高速左转和右转. 还把变桨距尾翼夹片上的联接头拉断两个(后来换了一个也拉断了).另外,开着锁尾的情况下手拿机机左右晃尾舵机有自动调整,所以陀螺仪 ...

你检查一下尾桨的转动有没有问题,我的试过尾桨的减速齿轮松了,造成机机打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