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黑鹰的飞行问题

楼主(2006-09-25):
金属版的黑鹰400,原配有刷电机,飞起来后围绕主轴摇晃的厉害,把螺距调小到4--5度,悬停点油门调到80%依然没有改善,请问各位高手还有什么原因会导致这种情况的?有什么解决办法呢?谢谢了!

网友:
据说本来这机器就有点晃,换金属头好像会好点!

楼主:
我的就是金属版的呀,它不是有点摇晃,简直是晃得无法飞行,若不是有教练架早就摔机了。

网友:
估计没调好,我是新手,所以没办法知道你!

网友:
确定3个轴都没歪的?转动部分有没有涩的地方?机子震动大不大?

网友A:
主轴,横轴,大浆平衡是很重要的,还要看看有没有地方运动不顺畅。

网友:
关键是看一看横轴的橡胶环,要想办法让横轴硬一些。会好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轴,横轴,大浆平衡是很重要的,还要看看有没有地方运动不顺畅。

横轴的平衡性怎么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