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哈,原来是装错了.

楼主(2006-09-25):
哈哈,原来是装错了.

网友:
   有点不尽人意呀。

网友A:
楼主说的是舵盘吧,转一个角度就可以了啊。不行再用遥控器的微调找,总之肯定能够把十字盘搞平的。千万不能把连杆往舵盘外面的孔上面安装,这样改变了舵盘的半径,机子是肯定要贼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