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有金属情节吗?

楼主(2006-09-26):
是不是现在玩模型的都有金属情节,所以现在华科尔新出的机机,包括新款的5#都使用金属件了,看看大家对金属的看法。

多选投票: ( 最多可选 9 项 ), 共有 33 人参与投票

投票已经结束

0.00% (0)
4.17% (2)
2.08% (1)
6.25% (3)
8.33% (4)
0.00% (0)
8.33% (4)
6.25% (3)
35.42% (17)
29.17% (14)

网友A:
金属件不仅仅是外观上好看,而是实实在在的提高了性能

网友:
模型上金属件=精致  外观上档次~``

个人观点 选了耀眼  hoho

网友:
不容易老化 可以收藏?

网友:
主要是金属的精度高,肯定喜欢啦,前提是按需分配。

网友:
选了倒数第二项。

网友:
只对提高性能有兴趣,比如金属脚架和金属机身本人非常的不喜欢,因为容易变形!其他部分的金属件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金属件不仅仅是外观上好看,而是实实在在的提高了性能

同意!!!!!!!!!!!!!!

楼主:
我喜欢金属够硬!我的第一架电直的主轴是塑料的,不知道换了多少根,现在用的机机,主轴、尾管都是金属的,耐用就是省钱:)

网友B:
主轴有塑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轴有塑料的????

哈哈,当然有了,电直刚出来的时候,老鸟都知道,有碳纤的主轴,我的第一架电直先豪就是这样的!

网友:
我喜欢金属件,但是如果是全部金属件我就不太喜欢了,比如机身等,因为一但炸机后很多金属的变形是不可以修复的而且很多轻微的变形是不容易让人发现的,会遭成飞行中的隐患,但是我个人比较喜欢全金属的悬翼头不光外观好看而且精度提高很多虚位变的很小对飞行是有很大的帮助的,个人观点如有错误请大家见谅!:loveliness: :loveliness:

网友:
有没有折中的选择?

如:金属和塑料各有各的好的?

网友:
金属的件,真的很高的精度吗?一旦摔了,塑料件坏的情况下,金属件会是什么样啊,那位有经验。

网友:
塑料件轻,大量使用可以减轻模型重量,我觉得关键部件使用金属提高强度和精度有好处。

网友:
金属件摔不坏的认识是个误区。
摔机后金属件会发生变形的,只不过是你没有认真地去检查对比而已。
有位模友在摔机后,发现一个大桨夹的球头臂断了,另一个严重的变形。 说明一下,使用的可是原厂的东西。

网友:
金属件摔不坏的认识是个误区。确实
再硬的东西都是经受不住摔的特别是全油着地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