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ESKY 0740A陀螺的帮个忙

楼主(2006-09-26):
说明书上没有标明感度方向,也不知怎么安装
用过的帮个忙

网友A:
遥控器设定非锁尾 在遥控器上面调感度
如果是4通道的遥控器 只能在锁尾状态下调,注意红灯变兰后 舵机盘会慢慢的跑到尽头,调节方向微调,让它跑慢点,反正不是跑过这边就是那边。再调节连杆长度到中立点
感度就用小起子扭那个感度螺钉调节,注意感度越大 跑偏越快。
个人感觉4通道的遥控器还是要PG03这种有感度 中立点2个旋钮的 陀螺仪好

楼主:
我想问问陀螺在飞机上是平装 还是立装,接舵机的插头也没有标志说明怎么插舵机,因为插头两个方向都能插

网友A:
立装 舵机线还不简单?黑对黑 白对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