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舵机球头安装的问题

楼主(2006-09-26):
菜鸟新买了450SE 配辉盛9G
舵机
,发现SE的球头罗丝很难装到舵机上
舵机摇臂上的孔太小了,大家是怎么安装的呢?

网友A:
如果有条件的话用钻钻大一点,没有的话简单,用剪刀两边狡一下,OK玩事.我有钻也懒着钻,就用剪刀.....................真是懒人

网友B:
如果你有条件的话,请按照下述的方法试一下,既可以保证安装后的垂直度、螺丝与舵臂的紧度,安装时又很方便。
1、用1.5mm的钻头过一下安装孔;
2、用M2的丝锥从拟安装球头的那边进行攻丝,往里刃的时候要稍微用点力;
3、丝锥带上劲后就应顺着劲让其自己攻入,待丝锥的前部尖头穿出塑料舵臂2mm时就可以了,不要让丝锥整个的攻过去,前边留着一点稍度可以使球头螺丝带着紧度拧进去;
4、拧紧球头螺丝后,如果螺丝伸出的够长时就再拧上一颗M2的螺母。

网友C:
习惯用电铬铁戮,不要太烫,然后把孔周围的边料刮掉,又圆又润

楼主:
明白
意思都是要把孔搞大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