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电滑的动力组怎么配

楼主(2006-09-26):
电动滑翔机的动力组增么配置,翼展1200mm左右

网友:
用380电机直驱7x3拆叠桨,7-8节镍氢。

网友:
2408-21无刷 配7060或8060浆或6*3拆叠桨

2408-21无刷 配7060或8060浆或6*3拆叠桨,11。1V锂电,相当暴力

网友:
1:如果不是参加比赛,电滑的动力组不必配的拉重比很大,因为这样电池的重量比较大,造成机翼负荷比较大,对滑翔不利,成本也增加了,一般不低于60%足够啦,对高手而言,30%就能飞起来啦。

2:“2408-21无刷 配7060或8060浆或6*3拆叠桨,11。1V锂电”用在滑翔机是不太合适的,因为电池重,用9X5+7。4V+12。5A=6900多转(470克左右的拉力)更好,搭配7。4V  1500mah,15C(130克左右),2种方案比较,少了一块锂电池,机身重量轻40多克,成本也降低了。

网友A:
380电机配6*3直驱,6节2/3AAA镍氢

网友:
这种动力搭配,拉力可能有点小。
-------------------
引用 网友A:
380电机配6*3直驱,6节2/3AAA镍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