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机机的若干问题

楼主(2006-09-26):
今天下午我飞了1500翼展,机翼宽21CM,机身900,5MMKT板制作,370减速+9047桨+8V镍氢+10A有刷,飞了3左右米高度,感觉拉不上去了,随后收油门,滑翔落地~~~~~请问各位大鸟,我这个机机是怎么了????怎么会这样~~~~~~谢谢指教~~~~晚些上图·!

网友A:
最简单的改良方案:增强动力!

网友B:
动力太小了吧,换无刷加11.1V理电一定行!

网友C:
你的飞机有多重?是否推重比小了?
建议要么减重,要么加大动力.

网友D:
翼展1500MM,370减速组的动力可能不够,建议换个动力组,

网友E:
翼展1500MM,370减速组的动力可能不够,建议换个动力组,
谁说的我用3通赛施纳重600克都能飞啊,不也是370减速带9070桨,飞机要上天并不是推力不够的问题啊!

网友D:
如果不是动力问题那可能就是结构的问题了,请楼主快上图,不然问题解决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