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航模2个月,用一周做的飞机,请高手指导!(今天飞了,感觉还可以))

楼主(2006-09-26):
今天飞了!!

把尾、平翼改小了,飞了一下,感觉很不错,可惜虚位太大,不大好控,这下周改进,周未再飞时上图!

一贴9张(版主说10张以上会给服务器增压的),下面还有,共18张

刚接触航模2个月,本人是那种“做”派的,不大喜欢飞,我现在家里只有自己做的这一架,其它的没有,基本上这架飞机都是凭空想着做出来的,不过也参照了网上的飞机图纸,也能算是N架合成机吧,呵呵,做成这样以经好几天了,这几天一直在看电机什么的,打算先买上电机、电调、桨、有了电机和桨估计飞机要好看一点,不然像个秃头一样,现在主要没解决的问题是飞机的轮子和副翼的连接问题,其它的问题都解决了,要不就是还没遇到新问题,希望高手们能给点见意,指导我一下!
对了,忘了说件事,我做的这飞机,不玩3D,不玩暴力,只希望它能在天上很稳的飞行就行了!还有就是我没有动力和电力系统,只有一个天地飞发和收,上面的电机也是朋友那借的,做电机座好参考,朋友那里有别的,先前准备用他的东西飞,为了不损坏别的东西,我基本上是以坚固为主!

前三张图是机身的前半部内部图,我主要以坚固为主,希望它能有效的保护好电调和电池。打算在侧面装四个吸管两进两出,给电调电池降温,直对着电池和电调吹风~不知道能行不,望给点见意!

这张是机身的完成品,垂直翼和水平翼是固定的,粘上去的,机身上盖是2块,后面那块有一小截是插在垂直翼下面的,这样不用粘就能很好的固定上,以后方便把朋友的舵机安装和拆解。后机身有一个放舵机的小盒子,按9克舵机做的,后面图中有小盒子的图,内留穿红孔。还有固定机翼用的棍子是套了吸管的,防止皮筋磨损和断裂。

这两张是机身内部图,为了内部电力系统的安装从头到尾完全通着的,中间有横杠是为了使固定机翼时,不会使机身变型。

这一张是电机座卡在机身上的图,卡的非常结实,效果超出我的预想!电机座是用电话卡+3MM的方木+蒙N牌冰淇淋送的木片做的!木座承T型,方便卡在机身上的卡座上,效果很好!卡好后,想拿下来,真的很难!

这张是机身上盖图,T型的“按块”可以把它插在电机座上,中间空的是电机线的位置。在固定好机翼以后,是根本不会动的!

这张是机身的后半截的图,上面的方块是放舵的,看上去有点倾斜,实际上是因为机身后半部是倾斜的,舵盒是垂直于地面的,我认为这样可能可以使舵机工作时舒服一点。

一贴9张(版主说10张以上会给服务器增压的),下面还有,共18张

楼主:
这二张是电机座的特写图,在座的下方开了个口,方便电机线的出入。为了使电机在电话卡能非常安全的固定加了一圈方木,正好能卡在身头的上,使其更稳定。

这两张的条一张看到的效果图和在电网上图纸中看的一样,为了能让它更稳的和坚固的托住飞机,所以我改动了一点,如下面那张图,如果安装角度对,飞机落下后,上面的方型是向上顶,这样会更稳一点。

这张是机身后半的特写,主要是让大家看一下那个舵盒的,我觉的有些低了,可能高一些会效果好点,请高手指导!

舵盒特写,主要是让大家看看它的穿线情况,舵机放进去以后正好卡在里面,没有大一点的外力是出不来的。这是今天刚做的舵盒,以前做的昨天不小心给踩了,这个上面刚粘的,上还大头针是固定用的,粘好是要拔掉的。

这两张主要是看下机翼,副翼还没装,还没想好按装方法,尾翼用的是胶带,这个太长怕胶带不好用或不美观,正在思考用什么做小合叶,还有机翼的舵盒也没有装,所以只是放在机身上让大家看一下,机翼本来要做成两凸的,一时的偷工减料(里面用2条一样的,后来用了一条窄的如二字)成了上面凸的利害,下面只有点点凸,基本下面快成平的了,打算在翼尖上再加点东西,这样好像太丑了。有一个大问题,我看大家做的飞机图,有的机翼上有的是用两个舵,有的用一个,不知道9克的舵1个能行吗?望高手指导!还有舵和舵脚之间的连杆可以用什么做的?还没遇到的问题,不过想到了,想问问!

楼主:
这是我家厨方,不做饭,只煮点夜宵,最近被我变成做机工作室了,所以里面还有锅什么的,哈哈

楼主:
不知道大家看到没,我指甲很长,特意留的,见意和我一样的新手也留着,这样可以防止刀子切到手指,最多切下指甲还是没什么大不了的~

网友:
副翼部分没看见,从尾翼来看感觉舵面太大了把。。这样一是加重舵机负担,可能微型舵机会比较吃力,二是太过灵敏,小小一打舵就不知偏那去了,你也说了是普通练习机不是3D,那就不需要这么大的操纵面。
机翼上一个舵机够用,如果你不飞3D也没有对飞行调整有比较高的要求,一个9g舵机拉左右就可以了。
连杆去五金找钢丝,要2MM左右把,或者用细点的上定位套管也行,可能比较难找。。

楼主: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

副翼我没装上去的,还没想好用什么方法装上,我看网上卖的有合页,有人用胶带粘的,我想自己做合页装上,现在还没想好用什么做,有人用的电话卡,緾上线,可我觉的不大好用,想自己整一种新的~

网友:
哈哈,从厨房就可以看出楼主是单身汉拉,不知有没有猜中呢
楼主的第一台飞机,做工真的好棒啊!!从飞机又可以看出楼主是一个细心的人

楼主:
我结婚一年半了,和爸妈住前后楼,所以,都是在爸妈那里吃饭,每月交生活费的哟~呵呵

网友:
LZ进步好快呀,2个月就有如此成就!

楼主:
成就不敢当,还不是多亏了5IMX和这里的高手们的贴子~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尾舵面做成3-4*30的矩形就行了,方向舵做个4*15-20的矩形

网友B:
看了你机机·做得还算不错!!!!
但机头太短了,重心肯定难以调好。把主翼后移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了你机机·做得还算不错!!!!
但机头太短了,重心肯定难以调好。把主翼后移一下吧!

这么重要的问题你都看得出,不然的话就要机头配重了.

网友:
我也正在做一架类似的仓身练飞机,学习中.

网友:
加油加油。

1、舵面对于一架练习机来说,好像太大了。
2、你这飞机的重量,那起落架钢丝基本软得跟焊锡丝一样,得加粗或者改三角形结构。
3、电机轴要锯短,否则一摔轴就弯!

楼主:
听从各位的见意,改!!!!
一定改!!!!

谢谢各位高手!!!

网友:
估计飞机超重

用不着这么结实的。我第一次做也是这样,用了三层的KT。其实框架结构再外加一层透明胶足够结实了。机翼也是这样。

网友:
太扎实了,没有必要哦.全部重量估计超过500克.你选动力就费事费米喽....其实机身4面粘起来,,再加几个隔仓,外面加胶带..强度就OK了..钢丝连杆好办..去吃 烤肉吧...哈哈哈

网友:
不知楼主现在的飞机多重了?飞机不管怎样加强摔了肯定坏,还是做轻一点好。

网友:
LZ机做的好,人也谦虚.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