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看图,谁知道这个原理,给解释一下不?

楼主(2006-09-26):
讲讲原理,最好画个画说出来比较生动!

网友:
很难懂啊,哈哈哈!

网友A:
好像是一种热气机,利用热膨胀,冷收缩的原理工作。

网友:
就是一个蒸汽机吧

网友:
应该属于斯特林发动机的一种!原理参考斯特林发动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一种热气机,利用热膨胀,冷收缩的原理工作。

这个动力汽缸的作用是什么那?

网友B:
是蒸汽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蒸汽的吧??

不是蒸汽是空气.加热空气使之膨胀作功.

网友:
可能是压缩空气带动的往复机吧

楼主:
 大家都说了,我还是没明白!
这种机器有望取代现在的电动机么?要是用电热的话哪个效率高?

网友:
这种机器通常只有X分之一马力,用电热的话得不偿失,(废热利用另当别论;功率太小)目前实际应用的例子是太阳能热气机,动力汽缸是聚能用的吧(我的主观判断)

网友:
不懂我不装懂。

网友:
这个本就是个v型结构的斯特林发动机,效率不高的。

网友:
外燃即模型

网友(2006-10-29):
斯特林发动机,外燃机

网友C:
斯特林蒸气机,这是当年让瓦特成名的机机.当年那小子就因为修好了老板的蒸气机才人气与信心大增的,直接导致他后来发明了"现代"蒸气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斯特林蒸气机,这是当年让瓦特成名的机机.当年那小子就因为修好了老板的蒸气机才人气与信心大增的,直接导致他后来发明了"现代"蒸气机.

不对吧。
瓦特是格拉斯哥大学的仪器修理技师,他修理的是学校的一台纽科门蒸汽机(这种蒸汽机已出现60年了)。瓦特的蒸气机在1784年完成时,斯特林还没出生。
斯特林(Robert Stirling, 1790—1878)是英国物理学家,热力学研究专家。他的科学研究工作主要是热机。他提出的“斯特林热气机循环”,是重要的热机循环之一。斯特林并没有给出实现该循环的具体方案,换言之这并不是一项具体的技术发明。实现这个循环的方法很多,各种“斯特林发动机”除了热力学原理外几乎找不到共同点。所以“斯特林发动机”是“按斯特林热气机循环原理工作的发动机”而不是“斯特林发明的发动机”。
斯特林发动机是热气机,比蒸气机至少晚一个世纪,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热机。

网友:
是一台永动机 呵呵

网友:
好像是人力吹风机。嘿嘿 嘿嘿。

网友:
它不用配气,结构简单,热源可以多样化,只是当年的效益太低,现如今正在提高

网友(2006-11-29):
斯特林发动机

网友(2007-03-04):
长见识了 :loveliness:

网友:
看到活的了!

网友:
斯特林发动机工作原理

斯特林发动机工作原理

斯特林发动机是一种用外部加热使活塞往复运动的外燃机,1916年由苏格兰人罗伯特·斯特林发明而命名。这种发动机可以利用各种能源,特别是因为它是外燃式,使用聚光太阳能更为方便。其特点是体积小,效率高(最高可达40%,用它作水泵,比其它太阳能水泵的效率要高5~10倍)。斯特林发动机的循环回路由膨胀腔、压缩腔、动力活塞、配气活塞和回热器组成。这种发动机需充满高压气体,可采用空气、氢气、氦气或氮气。膨胀腔也叫热腔,在受到聚焦的太阳光辐射后,腔内的工质被加热,引起膨胀,推动配气活塞。因而压缩腔(也叫“冷腔”)内的工质受到压缩,于是向冷却水放热。 配气活塞的质量大于动力活塞,两者之间没有任何一机械连接,完全处于“自由”状态。在太阳能加热和冷却水冷却下,膨胀与压缩交替,活塞就自行运动,动力活塞输出功率。配气活塞上下运动分配气体工质,使工质在热腔与冷腔之间交替移动。回热器是一关键部件,一般用多层金属网做成,它起着储热和放热的双重作用。当工质由热腔通过回热器进入冷腔时,它就起吸热作用。反之,它就向工质放热。反弹器是由空气弹簧构成,它借助器内的工质具有一定的压力。以保证两个活塞的正常动作。动力活塞输出的功,可以用于发电,也可用于水泵。所以斯特林发动机能构成单独的 太阳能发电机,功率由几百瓦到数十千瓦。
 斯特林(stirling)引擎    斯特林引擎是一种外部连续燃烧的机器。由于连续燃烧,能使用任何一种燃料而且燃烧完全、洁净。斯特林引擎的效率取决于机器热源与冷源之间的温度差。因使用了耐高温的陶瓷材料,斯特林引擎的效率增加了5%左右。斯特林引擎有许多优点:①在部分负荷下斯特林引擎的效率高;②燃料几乎完全燃烧而且烟气洁净;③振动小、噪声低;④在斯特林引擎中随冷却液带走了大部分热量,这部分未利用的热容易回收。冷却液的温度决定着效率和输出功率。冷却液温度为70℃时斯特林引擎的效率约37%,冷却液温度为50℃时斯特林引擎的效率为39%。冷却液温度为50℃时最大轴输出功率约比冷却液温度70℃时高10%。因此对于斯特林发动机的废热利用应特别重视低温热的应用;⑤斯特林引擎无需维护保养而且保证长期运行。

网友:
看不懂 啊

网友(2007-09-01):
现在已经有人做出这样的航模发动机了,并且已经有了以它为动力的自由飞了

网友:
这里有用试管和注射器做的斯特林发动机视频: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82040&extra=page%3D1&page=1

网友:
斯特林发动机动态原理图

网友(2007-11-07):
这样往复加热、冷却,冷却慢,转速不快吧?

网友:
左右运动的活塞与管壁有空隙,通过活塞的左右运动改变冷端和热端的气体体积,
热端体积大时,加热的气体多,气体膨胀,推动工作的活塞向下。
冷端体积大时,降温的气体多,气体缩小,作的活塞向上。
效率高,但相同体积功率要小很多。
现在能源贵,所以又有好多人开始研究。

网友:
俺新手看不懂

网友:
试贴个图

网友(2008-01-08):
小日本造的能在水下呆半个月的常规动力潜艇,用的就是这种动力的发动机

网友:
我不懂装懂!

网友(2008-07-09):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一种热气机,利用热膨胀,冷收缩的原理工作。

正解
这个现在做摆设的很多

网友:
见过小日本用这个做动力的模型潜艇

网友:
我研究斯特林发动机好几年了.这种机器效率可以做的很高的,但是受到材料和工艺的极大限制.要高效率,内部工质不能用空气,要用氢气或者氦气,压力还要非常高(200个大气压) 温度还要很高.金属材料会产生氢脆效应,氢原子会渗入金属晶格.而且关键问题是密封和润滑,这是困扰斯特林发动机200年的最大问题!斯特林发动机内部不能用任何润滑油!因为润滑油会进入回热器,发生碳化,阻塞回热器的金属网.另外工质泄漏会导致效率和功率巨降.在这么高温高压,又不能用润滑油的情况下,对材料和工艺是极大考验!

网友(2008-10-10):
只是斯特灵外燃机的一种,鉴定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