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倒飞

楼主(2006-09-26):
倒飛是如何做到的?
我在糢擬器里怎麽樣都玩不了。
是不是要特殊的通道按鈕實現的?
我的是6EXAP可以玩倒飛嗎?

网友:
选一架支持3D特技的飞机,用3D 飞行模式,油门往上,飞机爬升,油门往下,飞机落下,打舵,让飞机倒过来,然后油门的方向和你正飞的相反的方向推即可

网友A:
请问下 转到倒飞状态时 主浆是不是已经反转了???.....如果是那样 那中间正转到反转怎样实现平滑过渡呢?.....不会有急刹车现象么?

网友B:
不是主浆反转,是主浆螺距反向。

网友:
是要在遥控器
或模拟器上设置螺距,油门,曲线的
你在找找看看关于这方面的帖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下 转到倒飞状态时 主浆是不是已经反转了???.....如果是那样 那中间正转到反转怎样实现平滑过渡呢?.....不会有急刹车现象么?

搂在的飞机没有降落伞吗?3D飞机在准备倒飞时,先打开降落伞,保持一定高度,然后打舵让飞机倒过来,这时在启动螺旋桨反转,达到一定升力后,收起降落伞。想倒回来,就再重复一下好了.........

楼主:
好复杂,得多多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主浆反转,是主浆螺距反向。

     懂了 thanks

以前一直想不通 主浆旋转方向不变 气流方向怎么可以反吹呢...现在懂了 谢谢喔

网友C:
引用 楼主:
倒飛是如何做到的?
我在糢擬器里怎麽樣都玩不了。
是不是要特殊的通道按鈕實現的?
我的是6EXAP可以玩倒飛嗎?

其实是酱紫地,我画了个示意图,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商标挡我N个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是酱紫地,我画了个示意图,你可以参考一下

顶啊!!!专业!

楼主:
我在G3裏面用翼手龍90倒飛后。把油門放到最下面。可以倒一會,但動力不够。還是佪慢慢掉下來

楼主:
我想是負螺距不够大哦。
哪是不是要設置螺距呀。在遙控設置,還是在糢擬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是負螺距不够大哦。
哪是不是要設置螺距呀。在遙控設置,還是在糢擬器?

G3偶买不起,偶在用PS机手柄中间的2个摇杆玩旧版的模拟器,在校准时转动手柄后将油门也回中间位置,就可以飞了(动力没有发显你说的问题)

楼主:
笑什麽都說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