烦死了我的3810不会调

楼主(2006-09-26):
CCPM的37#机,螺距动作方向正确,但升降方向倒过来呀.各位大哥我咋办呀!
帮帮我呀

网友A:
37,没飞过.你就把舵机的线给换过了

网友B:
应该很简单的,那另两通道设成反向就OK

网友C:
evo50 swm 的说明书上全有

网友D:
呵呵,这个配置俺飞过,控设成3舵机,先调整正反舵,直到推油门三个都朝一上移动,然后在舵机调整里把升降设成-60,其他保持+60不变就可以了~

网友E:
顶一下,很多人都遇过这样的问题。

楼主:
多谢各位大哥指教!!!!!
呵呵1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