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机器是3相电的怎么办啊?

楼主(2006-09-26):
我买了个7025洗可是是3相电的怎么把220的电弄成3相的好象有三相电应急电源那能买到?

楼主:
我的机器

C:\Documents and Settings\55\My Documents\My Pictures\2006742217590

网友A:
买变频器吧,旧的1HP的600左右能搞定

楼主:
怎么大家都不理我啊

请各位老大给个办法吧先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变频器吧,旧的1HP的600左右能搞定

同意。

楼主:
那里有啊能说说吗?

   那里有啊?

网友:
3楼的不是说了吗,加个变频器。
还有个办法:把220V变成直流,再把直流通过震荡电路变成3相交流,实际上是去掉了变频器变频、变压控制电路,因为是“非标”单件制作,相信花费的代价比买只变频器大,而且不可靠。

网友:
最土的办法 加一个电容 查我的老贴
只能是临时凑合使用

网友B:
换电机是最实际,而且一劳永逸解决问题,化费不太大,二手电机也就一,二百元!

网友:
楼上说的方法最好,既省钱又省事,换下来的电机还能折个价卖掉

网友:
楼主不会上图 你图片链接还是指向你C盘我的文档呢 晕啊
请楼主学学怎么上图 给个你机器照片看看

网友:
记得以前在哪里看到在三相电机上接个电容就可以用在单相电上,电容要根据功率配,但是到底怎么接我忘了,楼主可以在网上查一下.

网友:
偶的帖就有啊 相当详细了 搜我 szcharle

网友:
床子都买了,不如换个电机,以后用着省心阿!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电机是最实际,而且一劳永逸解决问题,化费不太大,二手电机也就一,二百元!

××所见略同!

楼主:
哈哈这里的热心人还是挺多的哦

我在这里潜水很长时间了实际车床早就买2台了原来的铣床不好用太大了这回换了个小的可以放在家里
分度头也是工业用的大家伙呵呵量具也有很多百分表就3块好有万能角度尺和千分尺5把很3把带表卡尺和别的东西.希望和大家分享.自制的直机2米长呵呵.就是发现这里上图和别的地方不一样大家指教.

网友:
楼主有米啊! 车床就2台!

楼主:
我是个机加工的发烧友,有时也接点零活干干

 .......

楼主:
怎么了大家都是光看不回哈哈

我以买了两相电机了有两相电机控制电路的给一个先谢谢了大家了,还有就是还是不会发图谁教教我啊拜托了

网友:
 两相电机有什么控制电路,正反转怎么接都在电机铭牌上写着呢

网友:
没听说过两相电机,应叫单相。

网友C:
实际上我们所谓的单相电机实际上是两相电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实际上我们所谓的单相电机实际上是两相电机

道理?说来听听,我也要长长知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道理?说来听听,我也要长长知识

绕组是90度安装的,运转电容移相90度为另外一相

网友:
回复 网友E:

起动是这样,正常运转了也这样?

网友:
回复 网友F:

正常运转是这样,启动的时候还并有一个较大的电容,转速上去后离心开关就把那个电容从电路里切开了,学名好像叫什么双值电容电机

那种只挂了一个电容的电机好像里面也有离心开关

网友:
知道了,是新型有两电容电机,比普通的要省电些

网友:
楼主还是重新买一个电机吧...

楼主:
哈哈一个交流接触器和一个热继电器一个换相开关

还有两个按钮问题已经解决了感谢大家的帮助这个机器是吴忠的是出口型精度确实不错的,大部分指标都在0.02MM内.比一般的7025大的多而且十字工台是可拆卸的.

网友:
  买变频器吧

网友:
卖机床的人都是说换电机。

好像铣床很多都是三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