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5点曲线如何设置实现类似EXP功能?

楼主(2006-09-26):
我的控6个比例通道没有EXP,只有5点曲线功能,我想知道如何设置成类似EXP的功能,谢谢玩控高手

网友A:
应该不行的,exp是按指数去算的,图形是相当的曲线,5个点无法模拟啊。
不过如果你只是想让杆在中立点附近较柔,两侧反应灵活的话,还是好办得,你是什么控阿,能设点不带exp

网友B:
按下面去改,可以得到几乎近似EXP 的结果
一直想写一个关于4VF改造的完整的帖子,上个月拍好了照片,今天抽空写出来。
这是我自己用的4VF,已经改造好了近两年,效果不错,使用正常。特发此帖,希望对我等4VF爱好者和没事找事之辈有所帮助。
我们的口号是:坚持4VF,一百年不动摇。
大小舵角改造的计算数据
大小舵角改造的接线原理图
副翼电位器处(大小舵角)
油门(熄火开关)和升降舵(大小舵角)电位器处
熄火开关和电位器之间串联一个1k的电阻(照片中已用黑套管套住)
第五通道(非比例通道)改造图。
有的人说电容可以不要,但为了稳妥起见,建议加一个,容量随意,0.1~0.01uF均可。
工作指示灯,教练插座线路板处(外接1k电阻和一个红色LED)
玩G2后经常忘关电源,有了这个指示灯提醒就好多了。晚上特别醒目!!!
改造走线
背视图,所有连线都要绞结,防射频干扰。
正视图
开关排列:熄火开关、(教练按钮)、升降大小舵、副翼大小舵、(指示灯)、第五通道开关。(开关的排列参照了FF9的开关排列)
开关ON的位置:熄火开关-下(熄火);大小舵-后(小舵);五通道-上(机轮收起)
特写 (可用作4VF改造标准像)

楼主:
谢谢以上两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