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ssan的电调和Telebee/PIEZO 400的陀螺仪问题

楼主(2006-09-27):
求助,assan的电调,飞机飞一会就自动熄火,原因不知道是不是电调保护,高手指点一下
还有我用Telebee/PIEZO 400的陀螺仪,调不好!所有的方法都试了,还是转,有人用这个或者是亚拓500的陀螺仪吗,
教我如何调试
谢谢!

网友:
可能你的电调软件老了吧,联系一下assan的生产商升级一下试试看

楼主:
Telebee/PIEZO 400的陀螺仪的问题解决了,还有电调的问题有待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