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意想不到的收获:lama终于安全升空

楼主(2006-09-27):
不知道为什么,装上新的四合一后,总是离地就疯狂打转。。。
折腾了两个晚上了,还是没招。。
刚才来回调换了一下
电机
插线,还是那个样子,调试的时候抖舵,还把鼻子给打了:(
想着放弃吧,凑合插上,然后推了一下油,竟然稳定的升空了,只有一点自旋,打舵就可以修正,不是原来那样的疯狂了
接线方式和原来一样,严重郁闷了。。
不过也算意想不到的收获吧,以后找时间调陀螺,应该就可以稳定啦,哈哈

网友A:
是不是电源插头接触不好啊。

楼主:
原帖由
jackyzh
于 2006-9-27 08:27 发表
是不是电源插头接触不好啊。
这就只有鬼知道了。。
PS:俺弄lama的时候,正好是夜里12点左右。。

网友B:
哈哈~~那肯定就是遇到鬼了撒

网友C:
本来那个lama不用怎么调就能飞,转会有一点,但是可以修正

网友D:
会不会是陀螺仪的位置没放对啊?

网友E:
我的拉玛偶尔也有点自旋,但把电源拔下重新再插上就好了。不知是啥原因?

楼主(2006-10-27):
估计是陀螺问题,这个价位的陀螺,你就别抱太多希望了

网友F:
重现这个问题很简单:把A电机的插头接到B电机的接线插头,B的接到A的,开机,如果发现旋翼旋转方向和大桨叶片方向相反,关机,把相应电机插头掉转180度插回去改变电机转动方向,再开机,LAMA就再也飞不起来啦!成为一个疯狂的陀螺!各位有兴趣的可以试一下,呵呵

网友G:
 真是见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