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6EXPH遥控改美国手方法

楼主(2006-09-27):
 原装FUTABA日本手太不科学太不好用了,想改成传说中的"美国手"~就是左手摇杆控制油门和偏航,右手控制10字盘~

但是不知道怎么设,遥控上左杆上下已经改成油门(不回中),但是程序方面不知道怎么设~

有哪位会设的请具体说一下好吗?还有舵机在接收机上的通道位置要改吗?最好能一步一步地说一下~

拜托了~小弟给各位大虾跪下了~

最后,拜托没打算说的朋友顶一下支持下就好~但千万别说让我自己去看说明~能看我用不着跪求~
iceman:小改一下标题,别介意.

网友:
最起码要吧控给拆了,别的不知道了我是用JR的

网友:
好像是不能改的... 所以当时我才选择买H-6..

http://www.planemodel.com/mode1-2/mode1-2-hitic6ch.htm

网友A:
我有说名书,要的话我发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说名书,要的话我发给你

谢谢楼上帮忙!

网友B:
很簡單,按下列步驟可進入選mode版面:

1.關上總掣
2.同時間按著mode及select掣
3.再打開總掣
4.進入選mode版面,美國手選mode2,跟著關上總掣便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簡單,按下列步驟可進入選mode版面:

1.關上總掣
2.同時間按著mode及select掣
3.再打開總掣
4.進入選mode版面,美國手選mode2,跟著關上總掣便成

机械结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簡單,按下列步驟可進入選mode版面:

1.關上總掣
2.同時間按著mode及select掣
3.再打開總掣
4.進入選mode版面,美國手選mode2,跟著關上總掣便成

谢谢帮忙,和FF9的方法是一样的啊!呵呵!
机械结构非常容易,把弹簧移过去就OK了,把油门压片移到左手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簡單,按下列步驟可進入選mode版面:

1.關上總掣
2.同時間按著mode及select掣
3.再打開總掣
4.進入選mode版面,美國手選mode2,跟著關上總掣便成

你所讲既系咪"STCK"?入面既系咪一共4个选项既??

跟住接收机点接啊?5该~

网友:
接收机是不需要重新设定。

楼主:
已经成功修改了,多谢各位支持~:loveliness:

小弟已经成功在地面10几厘米的低空悬停了,嘿嘿~

不过就是炒了几次,买不到零件~

网友(2007-05-27):
FF9改美国手成功,现在彻底回到学飞的初始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