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龙电器设计问题

楼主(2006-09-27):
大龙的电调由于功率大,在电调的电池输入端并联了较大的电解电容,所以当接入电池时会有一个很大的脉冲电流(给电解充电),使连接头产生火花,直接损伤接头的接触面,久而久之,会造成接触电阻越来越大影响动力甚至过热起火。
建议:1.加装一软启动电阻。
            2.经常检查接头,必要时砂纸打磨。

网友A:
有道理,插的时候打火的确挺明显的

网友:
插的时候打火的确挺明显.......................

网友:
想得周到啊~~~~~~~~~~~~~~~~

网友:
不只大龙这样小龙也这样。

网友:
是呀,我的都有点发黑了,要不搞个空气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道理,插的时候打火的确挺明显的

插的时候打火很厉害。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没有什么方便的方法加入限流电阻的。你有什么高招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什么方便的方法加入限流电阻的。你有什么高招吗?

在回路里加一个小的开关,串入30-50欧1/4W电阻或贴装电阻,接入后数秒钟再短路电阻
嫌开关麻烦,也可以回路里再串一个T型座,两端接好电阻,做一个短路线,数秒后再插入.
打火非常破坏电气性能,希望600CF的电调能改进.

网友D:
在电容上串一个电感,旧可以缓冲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在回路里加一个小的开关,串入30-50欧1/4W电阻或贴装电阻,接入后数秒钟再短路电阻
嫌开关麻烦,也可以回路里再串一个T型座,两端接好电阻,做一个短路线,数秒后再插入.
打火非常破坏电气性能,希望600CF的电调 ...

加T型座串电阻方案可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加T型座串电阻方案可行!

楼主(2006-11-08):
引用 网友D:
在电容上串一个电感,旧可以缓冲了

电容的充电电流脉冲较长,脉宽起码有数百毫秒,此方案不可行。

网友:
这和开关电源上电的时候效果差不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回路里加一个小的开关,串入30-50欧1/4W电阻或贴装电阻,接入后数秒钟再短路电阻
嫌开关麻烦,也可以回路里再串一个T型座,两端接好电阻,做一个短路线,数秒后再插入.
打火非常破坏电气性能,希望600CF的电调 ...

加小开关后,这个开关就要承受全部电流通过,这个开关就得用上等品,开关质量不好就挺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