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006陀螺仪

楼主(2006-09-27):
请问各位,华>>的006
陀螺仪
要怎么调,我的37#已经把尾舵装到后边尾管上了,换了辉盛的机,但在起飞时发现陀螺仪会控制
舵机
不断往尾桨螺距增大的方向运动,也就是机机不断的向顺时针方向转动(产生的反力矩大过实际需要的力矩),要把控上的尾舵摇杆几乎打到最左边才能定住飞机,问下各位高手,要怎么调,因为我看以前录像,原装的机机也能飞很好的。谢了

网友A:
应该调的是尾桨吧……
顺便问问,尾舵是如何装到后边尾管上的?

网友B:
如果陀螺儀設置在鎖頭模式, 這時必須將控制器的螺距與尾舵混控關閉, 否則尾舵會向一邊走至盡頭.

网友C:
不会用,把你的006出给我吧,我正想收一个~

网友D:
我也试过37机把尾舵改到尾管上,一打油门就会原地顺时针拼命打转,根本无法起飞,设置遥控尾舵反向也没用,改装前机机是飞得好好的
后来发现把尾舵换另一边,摇臂掉头180度,尾浆转动方向跟改装前一样,把控也设置成原来那样,就飞得好好的,飞的比以前稳
不打方向可以在空中“静止”三四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