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推荐一组镍氢动力电池

楼主(2006-09-27):
各位老手,新手作架电滑,准备用有刷380或550
电机
,想请各位帮忙推荐一组镍氢
电池
7.2-9.6伏,800-1200mah,什么厂家的性价比更好,多谢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请问你需要什么型号的呢

网友A:
是2/3A吗?East power比较不错哦

楼主:
规格说不清越细小越好,用在滑翔机,机身空间小,600mah也可以,你说的eastpower上那买?

网友C:
11.1V的有什么样好的

网友D:
我也想找好一些的电池,NICD 或者NIMH的都可以,SC的,5分之4的最好,3000MAH左右的

网友E:
建议用2/3SC电池,容量1400MAH,重量也轻,电流完全可以用在550电机上

网友D(2006-10-27):
放电电流能达到多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