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刷电机控制的问题

楼主(2006-09-27):
想作架电滑,但对电动知之甚少,动力
电机
只是爬升时启动,想问老鸟,用有刷的电机+个
舵机
操纵的开关可否,一定要配电调么?如果一定要,只需控制停止与启动、配合有刷电机(380或550)使用的电调用哪一种比较便宜,谢谢!

网友A:
以前的低端或DIY的设备有开关式,控制继电器开关电机,现在的标准设备都是比例的,电调也都比例了,如果不用电调而用舵机拨动大功率开关不是不可能,而是舵机+开关的价格与挺好用的30元一个的比例电调比可能还更贵.
现在那些半玩具半模型的飞机有用开关遥控设备的,是开关通道控制场效应管来驱动电机的,但又好象没比例舵机通道.

网友B:
用遥控玩具上的开关控和接收吧!又省心,又轻巧

网友C:
用舵机拨动小型自锁开关,开关控制继电器通断电,继电器控制电机开关。明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