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急急急急

楼主(2006-09-27):
小弟今天把飞机拌出去试了试 飞起来旋停 感觉还不错
就是有个问题,有时候打火的时候一打然舵机有点跳舵

接受机电池是用的有点久了有点老,舵机是放了有那门久没的用的 但是是好的

请问是到底是那个原因哦或者是两个都有?

网友A:
火花干扰?你把接收机天线及舵机的线重新走一下试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火花干扰?你把接收机天线及舵机的线重新走一下试试呢?

谢谢!请问怎么走比较好啊??

网友:
是启动的时候跳吗?试试把遥控器换个方向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