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EMAX无刷电调

楼主(2006-09-27):
打算买一个EMAX 60A的无刷电调,商家说和好盈60a是一样的,请问那位DX知道是不是一样的?性能如何?

楼主:
没有哪位DX愿意赐教吗?

网友A:
是一样的,性能规格都相同,可以放心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一样的,性能规格都相同,可以放心使用

谢谢!升级程序一样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升级程序一样吗?

同样的零件,只不过是贴的牌子不同而已,你说一样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样的零件,只不过是贴的牌子不同而已,你说一样么

多谢!

网友A:
他们是友好联盟,好盈只生产电调,银燕只生产电机,所以都是一样的东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们是友好联盟,好盈只生产电调,银燕只生产电机,所以都是一样的东东。

还有个问题,性能如何?

网友:
好盈电调性能在国内电调厂家应该在排在前列,可以放心使用。

网友(2007-07-30):
性能还挺好,我看过一些国外网站都有用这个牌子的电调和电机喔...应该很好吧....

网友(2007-10-24):
连说明书内容都一样的
而且说明书上好象没有写电调的牌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