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进

楼主(2006-09-27):
今天才拿到GY401和9650,我用的控是FF9,请高手指教下怎样在FF9上调401,爬了N多贴没用,机机老是锁不住,最好成绩能告我下怎么样找中立点和度的步骤,先在这谢谢了,偶是菜鸟

网友:
1.ff9的第5通道EPA调到60-70左右,GYRO 选择UP50%AVC,DOWN 60%AVC.
2.把陀螺GY401上的DS开关打开.
3.先打开遥控,然后接通飞机电源,等陀螺找到中立点,灯长亮!
4.拔去飞机电源.
5.调节尾舵机舵片位置使舵机摇臂与尾管垂直,
6.前后移动尾舵机使尾桨PITCH基本为0度.
重新开机陀螺灯亮就OK.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正在试,有结果向你汇报

网友B:
.“FF9的第5通道EPA调到60-70左右,”何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FF9的第5通道EPA调到60-70左右,”何解?

如果用100会摆尾巴,感度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