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的车床用不久就要重新调整滑板的松紧否?

楼主(2006-09-27):
偶今天车内园的时候 发现中滑板又松了 上次调整到现在也没有多久啊 20天吧 我用的也不狠 又不是工厂 呵呵
上次调整后都紧固的哦

中滑板 小滑板 是不是用一段时间 松了就得紧紧的

大家的小床子也这样嘛?

此外 溜板怎么调整啊? 能调嘛? 想调整一下溜板 因为发现在导轨上滑动 在一些地段比较紧

网友:
机器给摔的惨啊,精度都没了...

楼主:
偶觉得应该和摔过没有关系  顶多是质量差 :)
偶现在对待我的AB21就当它是个二手机机

网友:
好像我也是的,特别是小拖板,那个调间隙的螺母老是松,但又不能上太紧,否则手轮转动很费力

楼主:
楼上的 什么机啊?

网友:
把紧固螺母拧紧一点不需要经常调间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偶觉得应该和摔过没有关系  顶多是质量差 :)
偶现在对待我的AB21就当它是个二手机机

不要当它是二手机,因为它现在就是二手机了!
只要你一上床,她就是二手的了!

网友:
我的拖板间隙只调过一次。倒是尾座的手柄螺丝紧过N次了。

网友:
我的床,只调过一次,用了两个月,中鞍,拖板都没有什么松动哦!

网友:
调整螺丝是要有并紧螺母紧固的才行...

网友:
我一般每工作20-50小时调整一下,主要看松紧及精度。因为把车床升级了铣床功能,铣铜铝什么的还好,铣钢件进刀太深的话还是有震动的。拖板要定期调整,百分表检测。

网友:
估计要经常调整托板间隙的可能托板接触表面都没有经过精刮削,导致表面不平形成磨损间隙!

楼主:
是刮研过的
嗯 估计振动啊 粗车太狠了什么的多了 就得重新调调
我现在得中滑板如果不车内端面 内园 是看不出来松得 ,和应用应该也有关系

网友A:
上点螺丝胶吧,那样可能会好点

上点螺丝胶吧,那样可能会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点螺丝胶吧,那样可能会好点

我没有用过螺丝胶 这玩意用上了 是不是想松都松不了了啊? 跟螺纹锈死是一样的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的 什么机啊?

C6................................................

网友:
螺丝胶只是防止螺丝受震动的自松,遥控模型中转动和有震动部分都会上螺丝胶,用工具还是可以把螺丝正常地缷下的!

网友:
嘿嘿,丝扣胶可不敢乱用,点一滴那就再别想拧动了,除非到火上烧到很高温度。

网友(2007-07-04):
上床时,
要小心谨慎
不要很折腾
不然要出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