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舵角比率和终点调节的关系

楼主(2006-09-28):
我的控是RD6000SUPER的。我发现说明上写舵角比率可以调节摇杆动作和
舵机
动作的比例,而终点调节也可以调节舵机舵作终点,换句话说也能调节摇杆动作和舵机动作的比例。请问下这两者的具体差别吧,谢谢。

网友A:
举个例子:我第一架kt机做得很糙,副翼量很小,舵机还没到头副翼就到头了,再打杆舵机动不了会烧的,或者是副翼被扽下去,这时就调节 终点调节 ,减小舵机行程,就ok了,上天后虽然副翼量小,但依旧很贼,这时调整 舵角比率 ,使它在小舵角是的舵量小一点,飞得肉一点,起飞降落时安稳一点,而耍的时候,开大舵角,贼一些,耍得痛快,希望你能明白

楼主:
上天后虽然副翼量小,但依旧很贼,这时调整 舵角比率 ,使它在小舵角是的舵量小一点,飞得肉一点,起飞降落时安稳一点,而耍的时候,开大舵角,贼一些,耍得痛快,希望你能明白
这个是EXP调节的吧?!

网友B:
舵角比率 就相当于2组可以通过开关切换的终点

网友C:
补充一点区别:使用舵角比率时,两端终点是同时按比率放大或缩小的,
使用终点调整功能,可以单独调整任意一边的终点位置(不会影响另一边和回中点).

网友A:
exp负责的是舵面的线性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