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舵机或数字舵机的使用与遥控器设置有关系吗?

楼主(2006-09-28):
请教一个问题: 好象数码
舵机
一般都是用在尾舵上;象连接尾舵机的陀螺有数码和一般舵机的选择开关,如果选择错了能烧毁舵机.但
遥控器
似乎没有这一项选择? 只能接一般的舵机? 不能用数码舵机? 还是两者不用任何设置,接上就行? 希望能给解答.谢谢!

网友A:
直接上,不过数码舵机的耗是不是一般的大,好几个凑在一起小心供电不足

楼主:
谢谢您的答疑。就是电压一样、力矩相同时,电流比一般的舵机的大? 不知操控起来“一般”与“数码”是否有明显不同感?

网友B:
是高手的话会感觉出不同的,就像耳机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