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神蜓4#的浆能用在22#上吗?

楼主(2006-09-28):
4#的奖是不是短些,我的22#自己做了新的主奖轴,用的是绿林牌的30厘米的十字螺丝刀,卡在电钻上,用砂纸磨细了。原来有些粗,现在刚性相当好,只差主奖不好。请问那位用过吗?或者用桦木;桐木什么的,自己做。

网友A:
以前看过照片,好像有模友做过!

网友B(2007-01-27):
我装了一下,好象螺距有些大!不需要原来的高转速就可以产生足够升力,可是主电机热,感觉应该换8T齿轮。也没继续研究,先把原配的大桨用完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