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小零件怎么加工?

楼主(2006-09-28):
如图~

外径R最大是3MM~很小的DD,不知道该怎么加工啊

另外还有一个1MM的孔,不知道怎么攻内丝

楼主:
孔深是8MM

网友:
1MM的孔,攻内丝?   我的天哪,你那是什么零件啊?

网友:
我攻过的最小的丝是1.7mm,1mm的没有做过!帮不上忙了!

楼主:
我这工人师傅说他最小只攻6MM的~~。。。。。。。。。。。。

很小的。。。

楼主:
图上大概是放大了10倍的DD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工人师傅说他最小只攻6MM的~~。。。。。。。。。。。。

很小的。。。

网友:
根本别想了,到哪里买1mm的丝锥啊。

网友A:
表上很多这种螺丝呀,

网友B:
俺最小的丝锥就1.4,再小的么有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上很多这种螺丝呀,

这么说有希望拉?

网友C:
1mm的丝锥有卖的,攻有色金属方法照旧。

网友:
引用 网友C:
1mm的丝锥有卖的,攻有色金属方法照旧。
   攻有色金属容易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俺最小的丝锥就1.4,再小的么有咯...
      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C:
1mm的丝锥有卖的,攻有色金属方法照旧。

什么地方有卖的呀!是不是卖钟表配件的地方?

网友:
陶宝网上自己去找,有卖的,我看到过0.75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图~

外径R最大是3MM~很小的DD,不知道该怎么加工啊

另外还有一个1MM的孔,不知道怎么攻内丝

用仪表车床很容易车出来,攻丝也很容易,只是丝锥容易断,我一般是用表拿子夹住丝锥攻,1mm的丝锥不易买到。

网友:
 我攻两毫米以下的丝,是不是用绞手的。如图,其实在箭头指的地方要做一个M2.5或M3的丝,用一个顶丝(顶丝头部磨平)顶住丝锥柄部,不让丝锥旋转。也可以找一节直径6-8毫米的棒料,不要太长,滚上花,轴中心钻一个略大(0.01-0.05mm)于丝锥柄部直径的孔,同样在合适的地方做个顶丝。我就是用这样的工具来“捻丝”的!主要是丝锥不容易折断,存在的问题是丝不容易攻正,需要多注意!

网友(2006-12-12):
偶最小的1.2MM 没见过1MM的

网友D:
  什么材料?铝合金吗?攻丝1MM的丝锥确实不好找

网友E:
楼上好图哇,谢谢啦

网友F:
图上是钟表床么?

网友G:
没错,以前在一个外国网站上看到的
http://www.lathes.co.uk/
有n多各种机床图片,只下了几张,并收藏了网址,没想到不知什么时候这个网站被屏蔽掉了, 应该是国内屏蔽的,因为从google翻译中还能看到其主页,只是看不到图片,哪位高手知道绕过屏蔽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