鸡鸡出问题了,各位大大帮帮忙...

楼主(2006-09-28):
前几次起飞都没问题,垂直起降,今天换了底座以及
舵机
以后再次起飞的时候就不是垂直起飞了,很明显的斜向上起飞,必须打升降舵才能控制它垂直起飞,什么地方出问题了?
另,我的RCE500基本能锁住尾巴,可是总不停的一顿一顿的打尾舵,不平滑,看其他模友飞的时候
陀螺仪
控制尾舵都是很平滑的,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根据你的描述
可能只需要调整一下微调就能解决问题

网友B:
你的微调调过了吗?

网友:
第一,看看是不是十字盘出了问题,不平衡啦。
第二,尾陀机是不是在打陀的时候出现不够顺畅或者是在悬停锁尾的时候出现这个现象,如果是打陀的时候就考虑到一个是陀机本身的问题(活动不顺)二就是看看是不是尾浆变距地方是不是有什么卡住的现象。

楼主:
多谢多谢,发现每摔一次鸡都能有收获,下次就不会犯同样的错误,^_^

网友C:
微调搞错了调整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