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被车床工件烫伤 大家注意安全生产!

楼主(2006-09-28):
受了点小工伤 钻削的时候有异响 因为是自己头一次磨钻头 想看看有没有大的振动 开车的时候摸了一下工件表面(也不知道当时怎么想的 y用手摸也检查不出来什么啊 看来以后要坚决戒掉开车摸工件的坏习惯 太危险!) 特别烫 手指很快就起了一个小泡! 后来看看书 钻削加切削液的情况下还是有超过50%的热量停留在工件上 能不烫嘛! 那温度估计得200-300度? 平时一个粗车 工件表面得 机油 水都能冒烟冒汽,这个温度肯定比那个高

网友:
沙发 祝明日康复

网友:
呵呵,楼主要买意外保险哦!

网友A:
一样,经常受点小伤,不要紧,注意点慢慢熟练了就好了。
不过也受过两次比较严重的伤:
一次是用左手拿圆形工件,右手拿花螺丝刀拧工件上的顶丝时,忘记了工件内是有轴承的......一发力,没拧紧 再次发力,哧的一声,滑了!整个螺丝刀头都捅到左手虎口里去了,深度大约10mm。
当时有点蒙了,赶紧把螺丝刀拔出来,血就顺着螺丝刀涌了出来,出了好多血,真的很疼,伤到筋了。还不敢止血,多流点血好把脏东西冲出来。
手头化学箱子里有医用酒精,拿过来就倒上去了,这个疼啊,哈哈哈哈。到现在过去半年了,这伤还没完全好,大拇指伸展开伤口会疼。
第二次是调正工件,调节的时候卡盘没完全拧松,(懒了!)直接用手把工件拔下来了,顺着这惯性右手直接就撞到刀架上刚刚磨好的车刀上了!这下好,没流血,只是大拇指根部开了个12mm左右的口子。再仔细一看,不对啊伤口怎么是白里有点黄的颜色(黄色石英灯下),原来直接露出骨头来了 过了好久才开始流血。还是拿过酒精就倒上去,爽了一下

最后总结到:做零件千万别着急,慢慢来,左右都是爱好,每必要那么急。稳点,安全最重要。
祝小S早日康复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样,经常受点小伤,不要紧,注意点慢慢熟练了就好了。
不过也受过两次比较严重的伤:
一次是用左手拿圆形工件,右手拿花螺丝刀拧工件上的顶丝时,忘记了工件内是有轴承的......一发力,没拧紧 再次发力 ...

大S啊 你说的我怕怕啊! 我这没事 小伤 都不影响干活的 就是觉得大家应该 安全应时刻在脑子里头 特别是正在干活的时候

还有 偶发现干机床活要有条不紊地 不能急 效率要有但是不能急躁
还有就是适当休息 有时候开始还很注意地 干地稍微久了 人的意识就松懈了!

建议大家干一个小时休息一下 还有 特别是刚开始摸床子的 就尽量养成好的 安全的习惯
按部就班的做!

网友:
受点小伤是常有的事,只是一定要小心,不要像Scripitsky 那样露骨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样,经常受点小伤,不要紧,注意点慢慢熟练了就好了。
不过也受过两次比较严重的伤:
一次是用左手拿圆形工件,右手拿花螺丝刀拧工件上的顶丝时,忘记了工件内是有轴承的......一发力,没拧紧 再次发力 ...

     你应该是目前最厉害的了

千万,千万注意安全

网友:
哎,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呆在车库里空气不流通意识慢慢的就模糊了.一开始会忘记东西放在哪.这时就容易发生问题了.要立即停止工作出去走走或干脆次日在干.通风非常重要.
这两次伤后再干活都很小心了.
小s叫我叫得太亲切了,哈哈哈哈哈 :loveliness:

楼主:
不客气
此外我觉得机床转动的噪声有催眠作用
车东西的时候 眼睛盯着旋转的工件(一般还特别反光) 久了 应该是有催眠作用的
催眠不就是让人盯着闪亮的东西开始嘛 再加上噪声的作用

网友:
大S tx干活有点吓人啊,还是多小心点,安全第一。

网友:
干机加工活受点小伤是常有的事情。关键是受伤以后怎样处理?清洗、消毒、上药、包扎等等,一样都不能少,处理不好会出大问题的!请各位千万小心谨慎。

网友:
自己不小心伤着了,买意外保险恐怕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样,经常受点小伤,不要紧,注意点慢慢熟练了就好了。
不过也受过两次比较严重的伤:
一次是用左手拿圆形工件,右手拿花螺丝刀拧工件上的顶丝时,忘记了工件内是有轴承的......一发力,没拧紧 再次发 ...

露骨,太厉害了

这样的帖子应经常发,使警钟长鸣

网友:
业余上床,安全第一!使警钟长鸣!

网友:
 记得我头一天上班,单位想要我干车工,并且安排同时进厂的同事看安全警示片。看完片子我是死活都不愿意干车工。当时,我被吓坏了。还好单位最终安排我干钳工,警示片的惨景现在想起来都历历在目。 安全第一,警钟长鸣!

网友B:
 我靠,越听越害怕。前天铣东西,碎片打到眼睛。那个难受阿,眼泪哗哗的。关键是心理后怕。让老婆帮着翻了半天的眼皮也没找到东西。后来发现眼皮破了个小口,看着就像口腔溃疡。从此发誓,在也不在那个角度盯着工件了。

网友:
慰问,同时大家以后多加小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靠,越听越害怕。前天铣东西,碎片打到眼睛。那个难受阿,眼泪哗哗的。关键是心理后怕。让老婆帮着翻了半天的眼皮也没找到东西。后来发现眼皮破了个小口,看着就像口腔溃疡。从此发誓,在也不在那个角 ...

我戴近视眼睛的 相对要好点 但是也因为戴近视眼睛 不方便戴专业的防护镜 毕竟不同

网友:
是啊!我想买个防风眼睛来带,实在不行我说买个游泳镜!哈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