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e smart plus平衡冲的问题!!!!!!

楼主(2006-09-28):
3e平衡冲没插电池的时候冲电器一切都正常,一插上电池散热风扇的转速就好慢了,基本不能起到散热的作用,发光2级管指示灯的变暗了,但是一拔掉电池,就又正常了,是怎么回事啊?大家有遇到这种情况吗?

网友:
这个好像是输入的电源a数小了。要3a的电源

网友:
请问你用的电源是多少A?我司LPC-1080充电器的输入电源为12V5A。

楼主:
我也是12v5A的,单说明书上写的是要用12v10A以上的。。。。。

网友:
我用12V12A的稳压电源好象没事.

网友A:
充电的时候测一下电压看有没有12V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充电的时候测一下电压看有没有12V

对,目前市面上有一些电源适配器没有达到标称的数据,用时要检测一下。

楼主:
电源有12.84v,具体到底是不是5A就不知道了

网友:
买了一个LPC-1080充电器,准备买电源

机身印的12V5A,接口是12V10A

那种会好些,还是没区别

多谢各位

网友:
我靠,我随充电器买的那个12V5A的,接上2200的电池就黑了,估计是烧了!!!!太TMD垃圾了!

楼主:
楼上的,你的电源也烧了?
12v5a的我估计是小了,功率不够,才会烧的

网友:
但是我找不到电源适配器买了,怎么办啊,我郁闷死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的,你的电源也烧了?
12v5a的我估计是小了,功率不够,才会烧的

如果适配器的真实有较输出有12V5A是够的,之所以我们标上12V10A就是在怕市面上一些不达标的适配器,才标高一些已保证有充足的电源供应给充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