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浸浆浸深75%未必最好

楼主(2006-09-29):
半浸浆浸深75%未必最好

半浸浆浸深位置公认为75%在水下效率最高,但是事实本非如此简单。

例如,小弟曾经发现用19T~25T 550电机带36mm半浸浆最佳浸深位置的确在75%左右,但用380电机配同样的半浸浆其最佳浸深位置却在50%左右。近日测试双驱,感悟更深。

这种例子很多,只要大家多留意一下玩具船的桨位就清楚了。

原理同半浸摁深点儿变成全浸一样简单:如果电机扭力不足,浸深不足75%时电机负荷相对较小,转速较快,转速与扭力取得较好的平衡,所以桨位浸深不到75%反而取得较好的效果。

故此,扭力较大的电机配大桨(或大螺距桨)以及因为某些原因选择使用扭力较小的电机都可以将桨位浸深调小,以取得更好效果。

不知此论当否,请各位指教。
也希望众位兄弟提供测试结果,共同提高。

网友:
顶,爬兄的理论有点道理啊,深入研究一下下

网友:
老兄为了半浸桨的浸深问题几乎耗尽了毕生精力,精神可嘉

楼主:
桨轴位调整不当比选错电机更甚,有时候简直生不如死。这里所说的桨轴位实际是指行驶中的桨轴位,并非静态下。

100兄的双头艇的桨轴位如此之浅,对小弟触动尤为深刻,才使小弟的虾跑了起来。

其次是一条玻璃钢的小VOLVO,压水板调整到超过原设计角度(加长螺丝),致使船前部第一阶梯贴水,当时只有以这么一种不合理的船姿才能获得最高速,这时的桨轴位相对很浅。这事情一直没有合理的解释,那时还以为梯级船就是这样跑的。

再有就是下图一条SYMA的玩具船,电机比380还小一圈(型号已搞不清),桨位相当浅,速度却甚快。

类似的例子太多,不再例举。希望对有心技术探讨的朋友有所启发。

网友:
我也一直在苦恼这样的问题。。。是不是硬轴的关系呢?软轴的位置也并不浅啊。。。和推力角有没关系呢?

楼主:
我认为主要是电机扭力不足的时候桨轴位浅一些反而有效果,你用到775大电机就别费神这方面了,除非你用到50mm大桨。

推力角的问题………如果你送我一条船,我帮你研究……

网友:
爬兄现在名气很大啊

网友:
试试船在起滑后桨入水40~45%

网友:
被數據支配就可悲!

网友:
水爬兄,我那是歪打正着,心里也没多大把握,而你......完全是在极度痛苦中摸索,最终找到了真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认为主要是电机扭力不足的时候桨轴位浅一些反而有效果,你用到775大电机就别费神这方面了,除非你用到50mm大桨。

完全同意!!!!!!!!!
我也是在痛苦中找到这种感觉.

网友:
有没有从另一个角度考虑,电机扭力不足时,更换电机?或换桨?

从540电机更换为380电机,扭力下降了不少(无刷380除外),但还是要380电机带540电机最佳工作状态的桨来进行对比,个人认为,这样没有可比性,如果你能确认380电机扭力是足够的,否则只能说380电机带36的桨并不是最匹配的组合。更改轴的位置,会影响船的航行姿态,得不偿失。

网友:
我理解水爬兄关于电机扭力与桨位关系的意思是相同类型的电机具有不同扭力的情况.

楼主:
报告mcintosh 兄:
减少桨位浸深确实是电机扭力不足(船小),兼缺桨所采取的下流办法

楼主:
再次仔细阅读33763376 兄不久前发的一组高速滑行艇的图书资料照片,其中265页图9—11有表面桨不同浸深的效率对比曲线图,其中船轴位于水面距离为零时效率最高,其次为船轴位于水下0.2的桨径。

希望这些数据对大家玩船有参考意义,玩得更开心,更有意义。

祝各位节日快乐!!!!!!!!!!!!

网友:
一天不见了,就这么多回贴了,正好拿回家研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