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调整心得(整理)

楼主(2006-09-29):
整理下各位的发言,总结如下:
一、安装与修理
飞机修理的话机上黑色的部分用502可以解决。白色的部分听商家说应该用AB胶。但俺现在没粘过。
机上最容易坏的而且影响飞行的部分就是主旋头A了,再有就是旋转头。大桨就不用说了,但如果每次都有大地方玩的话大桨损失也是非常小的。
二、整机调整
起飞前最好是除了油门摇杆的微调在最下方以外,其他的摇杆微调都应该在中间的位置,等机子离地后在看情况再调整微调,使它不再前后、左右运动,而机头对的方向就要你操作左边的尾舵摇杆来进行控制了,
调完感度微调试机的时候最好不要离地,在地面看机身的趋势来调,这样损失最小。电池的位置自己感觉吧,有的时候位置不好对飞行也有影响的,找对重心就好了。还有这机器太轻,地效影响非常大。不要在靠近墙或其他物体的地方起飞,很容易因地效一起来直接就碰上墙的。
如果是调整过4合一板子的话,是有必要关掉再重开机,如此新值才会有效,如果您已经将微调都调到底了,您可以先改变服务器连杆的高度来达到左右稳定效果,再不行就要调板子啰。但是快没电的时候也会偏转
三、飞行中的问题与调整
全油门灯就红的情况俺也碰到过,一般都是在电不足的情况下。如果刚充好的电,全油门灯就红俺就不知道为什么了,找商家吧。
严重左旋肯定得调感度了,感度的钮顺时针是减小感度,反时针转是增大感度。增大感度会使尾巴更稳定,但得一点点的调,调大了会让尾巴抖动的很厉害。每次调完感度要相应的调发射上的微调;不行的话再调感度,然后再调微调。
机头向右旋转,接收机旋扭向左转一点点,拔掉电池再重插....
前进后退需带油门,否则机子会掉下来...
如果是机头向左偏,也就是逆时针旋转,但是如果是整台机向左偏的话,情形可能不一样。所以那要看看您是哪种情形。
状况一,两颗马达不等速的原因居大,所以应该调整您左边遥控器的尾翼平衡微调(就是下面那一个),应该向左调整到不会摇摆的稳定状态。
状况二,请调整连杆长度,依据您偏的方向应该调整右边的服务器于连杆高度,所以应该往下旋转至不会左偏的情形。
以上都必须反复调整喔!
如果在不行就请调整板子上的微调了

网友:
全油門時LED燈是會變紅色的, 不用找商家了.

网友:
好文章啊

对我们这样的菜鸟很有帮助,多谢LZ!

网友:
好帖,搂主辛苦啦。再有点图就是本教材啦。呵呵!